噪音扰民和 工业用电问题 机床控们怎么办?

楼主(2020-06-02):
已申请了10KW三相用电 民用  但是不能用于工业用 象我这样的爱好者 也就偶尔用用的 晚上不用
据说用于工业用途要罚款的 这个罚款的界限在哪里?另外噪音的话 有没有好有隔音吸音办法介绍一下吧  听说挂棉被和用那种聚胺酯泡沫板做好密封就能消除一部分声音
我就几个台钻摇臂钻 电动葫芦 临时用用的
我这里是乡下 自建房 比较安静  夏天夜里开个空调都能听出比较大的动静来

网友:
三相电民用不会刻意来检查你的。

网友A:
做出来的东西不拿去卖赚钱就不算工业用吧?

网友:
你把该交的钱交了,谁闲的没事来找你麻烦。你的用电量又不大,电力系统的大爷才没空理你。

网友B:
申请民用三相电需要什么条件么?费用多少?

网友:
用电量达不到一定量,没人会来找你的

网友:
申请民用三相电需要什么条件么?费用多少?怎么申请?
三相配电箱就在我墙外

网友:
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吧,我家就是爸妈一个2相表,我自己一个三相表,两个户头就行,不然不给办,因为民用表前面一段电费很便宜,超过额度就贵,一般不能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申请民用三相电需要什么条件么?费用多少?

我这里是江苏 开的12KW三相  增容  电表电表箱都是用电局提供的 自己出一个施工费 不到900元  电线自己买 10平方三相四线24米 500元左右 还要自备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 几十元一个
总共费用在1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的东西不拿去卖赚钱就不算工业用吧?

偶尔做几个卖卖也不行???

网友C:
我这江苏太仓也是自建房,当初申请三相电还是很麻烦的。先到村里开证明然后到柜台提交申请,正好碰到了熟人申请就过了,然后再上门勘察报价,电缆有点长总共花了将近3000元。自建房造好后还帮我免费移了一下电表。装了2年多了没人来查过。我在农村一般晚上10点后就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江苏太仓也是自建房,当初申请三相电还是很麻烦的。先到村里开证明然后到柜台提交申请,正好碰到了熟人 ...

你申请的几千瓦 ?只要隔 壁不举报噪声什么的 问题不大的

网友:
有220V单相转三相380V的变压器的,我朋友在城中村租个地铺搞台数控车。
7kw好像4千多而已,省心!

网友:
用从我外公家接过来的家用三相电用了两年多都没事,不会刻意差除非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