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G831B接收机和电调舵机接口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20-06-02):
从学校库房找到一个JR XG8的控带一接收机RG831B, 成色很新,使用3次不到,可是接收机和普通舵机电调的接口不对,普通电调、舵机插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A:
JR接收机插口之间有薄薄的塑料挡片,用斜口钳剪掉就好了。这也是JR用户常用的做法……
如果不想切接收机,把Futaba标准的舵机插头上有个凸出的小棱切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接收机插口之间有薄薄的塑料挡片,用斜口钳剪掉就好了。这也是JR用户常用的做法……
如果不想切接收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接收机插口之间有薄薄的塑料挡片,用斜口钳剪掉就好了。这也是JR用户常用的做法……
如果不想切接收机, ...

再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正负极如何区分,哪个是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正负极如何区分,哪个是负极?

上面是负极

横着的两个,右边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负极

横着的两个,右边是负极

搞定,用砂纸 或者锉刀或者 小电磨打磨一下舵机和电调插头即可,不过JR XG8 三角翼混控不知道咋设置,还在摸索中,副翼和方向舵混控设置了半天没有成功,倒是成功地把日本手改美国手了,

网友:
JR的接受机插口就是很烦人,后面生产的应该好了吧

网友(2022-09-11):
引用 楼主:

搞定,用砂纸 或者锉刀或者 小电磨打磨一下舵机和电调插头即可,不过JR XG8 三角翼混控不知道咋 ...

正常选择固定翼,然后飞机类型选择“DELTA”,接收机上的AILE和ELEV就是对应两个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