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托150dfc改造

楼主(2020-06-02):
原机太脆弱

网友A:
改直驱啊,要是能改用120主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直驱啊,要是能改用120主板就好

120机架上改直驱更简单,就是120舵机也容易坏

楼主:
130改直驱是最合适的,马达重量影响不大

楼主:
k130直驱机芯

网友B:
问一下,用的什么品牌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用的什么品牌电机型号?

品牌忘了,2202电机 KV1550, 网上就一家有卖看见这个颜色的就是了,这电机非常精密没有半点虚位和震动动平衡做的非常好,我开始都舍不得拆因为它的轴和外转子是紧固式的没有螺丝要敲出来,外壳为了减重比较薄没经验的话容易敲坏,原来是高级室内F3P机用的比朗宇2302都还要贵,不过我还没试飞,不知道动力和发热如何,肯定没原机暴力
原机算是高手的小玩物,不适合没技术的玩,轻轻一炸主轴就歪了,舵机扫齿,没有备用多机用九鹰318A的顶替一个,这个舵机行程很大摇臂要很短一个孔才能保证三个舵机行程一致

楼主:
尾马达式机子改造完成

楼主:
这亚拓的三轴真难飞,地平线正飞轻轻松松,这亚拓悬停都紧张

楼主:
户外飞感觉好一点,慢慢适应这个机子的三轴手感,伟力X6控摇杆的粗糙和这个机子的精度确实是不搭配,但好在不用设置数据直接借用K130的参数就能飞,用D7E绞尽脑汁设置数据都不好飞,尾巴有些乱

网友(2021-08-15):
楼主有亚拓150X GRS调软件下载途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