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入坑穿越机——PiDorne320设计初稿

楼主(2020-06-02):
萌新入坑,逛了下论坛,感觉组装已经满足不了自己了哈哈哈,上班划水自己设计的7寸机,轴距320,以续航拍摄为首要设计目标。

网友:
炸鸡电池就遭了。

网友:
你这桨的方向有问题!

网友A:
正确的方向是相邻的两个电机转动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方向是相邻的两个电机转动方向相反

嗯嗯  对对  只是画图的时候忘记了

网友B:
续航和穿越机不太搭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续航和穿越机不太搭边

多来点18650电池,续航还是可以的。我用了4个26650串起来能飞25分钟

网友:
厉害,但桨叶方向不对

网友:
七寸续航还不错

网友:
用树莓派高清么,这真成航拍机了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没验正过的,照这个布局,罗盘也只能放上面,相机也是一样放上面,可能会离罗盘比较近,结果就是无法自反的,有个鲤鱼机架和这个相似,那个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工程師,就是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没验正过的,照这个布局,罗盘也只能放上面,相机也是一样放上面,可能会离罗盘比较近,结果就是 ...

相机干扰罗盘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干扰罗盘是什么原理

可能是指云台电机内的磁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干扰罗盘是什么原理

运动相机开机后,是个电子产品都有电磁辐射,那穿越机用的外置罗盘又简陋,靠近了很容易就干扰了,就走几根线往罗盘下面,都可以被干扰。所以很多自组多轴的GPS和罗盘都是单独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