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图像显示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0-06-02):
最近遇到奇怪的问题,5寸机飞着好好的没有图像了,回来检查把摄像头和
图传
拆到另一架飞机可以正常显示,图传和摄像头的线换了新的,装回原机还是没有图像,OSD只有显示顶上一行,下面的看不到。怀疑是飞控,换了一个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大家遇到过吗?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总有问题存在,是你没有找到而已。代换法逐个排除吧

网友B:
排除法吧,或者图传和摄像头的信号线直接接上不过飞控的osd试试,有图像就是飞控问题

网友C(2021-01-18):
图传,摄像头,飞控,还有他们之间的连接线逐个检查,另外还有就是固件

网友D:
如果你的接线确定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OSD芯片坏了,飞控上的芯片,MCU最爱坏,其次就是OSD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