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8和t16s的取舍

楼主(2020-06-03):
各位大佬,选择困难症又犯了。目前关注tx16s和t18两款控。t18pro五合一,内置915,futaba电位器,售价1299。tx16s四合一,黑羊小切糕,售价1299。各位给点建议吧。刚刚b站第一个t18开箱已出,好像视频死机翻车了。怕怕。小白不是很懂,还望各路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内置915高频头用的接收机 配黑羊 还是睿斯凯?

网友:
t18两个开关,实在是多此一举

网友A:
18最好再等等,刚出来肯定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最好再等等,刚出来肯定有bug

网友:
也在关注这个,不晓得哪个好点!

网友:
死机!这叫opentx诸位大佬情何以堪。

网友B:
刚出来的等等再买,软硬件一些小问题下一版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出来的等等再买,软硬件一些小问题下一版就没有了。

嗯嗯

网友C:
都买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买来试一下

等我当上站主播了,可以考虑

网友:
死机是应为内存卡原因 厂家已经给买过的全部重新发内存卡了

网友:
6.1的时候不是有优惠吗?便宜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最好再等等,刚出来肯定有bug

同意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D:
入手tx16大黑羊 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手tx16大黑羊 真香。

入tx16,自己配大黑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tx16,自己配大黑羊吗?

对的

网友E:
TX16S,突然就中间出现个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TX16S,突然就中间出现个一条线

找售后牙

网友:
不是中文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TX16S,突然就中间出现个一条线

我就想问问 图一的界面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是很看好T18,评测太少了 但是最近看到很多TX16S的评测,我买了TX16S 再等到货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发的T18帖子

网友F:
youtuber 说,tx16s 性能好一点,我会入它,T18內置天线,所以距离就小了一丁点

网友:
入的16,这种控能用就行。最后心里装的还是扶她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youtuber 说,tx16s 性能好一点,我会入它,T18內置天线,所以距离就小了一丁点

给你点赞,哥们

网友G:
昨天刚看了油管大佬对比评测,t18的五合一,915那个300mw的拉距不错,但是实际尴尬,还不如多贴点钱买个好点的黑羊切糕或者r9m…2.4G天线又内置加上变成pcb天线,距离缩水…所谓的pro版自带的rdc90电位器,他没觉得有太大明显差别,加上拆开后看到摇杆其他部分也就那样,意义不大……屏幕都是普通的,后期要换触屏也得拆机,而tx16s貌似自带触屏,价格更便宜~~所以人家也推荐性价比最合适的还是tx16s,上个外置915

网友:
同上,综合对比TX16S更合理实用且价格也便宜一些,915配外置模块,R9或大、小黑羊看需求和钱包。

网友F:
对比这两个控,就是对比这两间公司表现,设计,生产,品控,价格,T16,T18,都有设计失误,投 Tx16s,可能安全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比这两个控,就是对比这两间公司表现,设计,生产,品控,价格,T16,T18,都有设计失误,投 Tx16s,可能安 ...

已投。机器已收到,现在就等黑羊高频头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刚看了油管大佬对比评测,t18的五合一,915那个300mw的拉距不错,但是实际尴尬,还不如多贴点钱买个好 ...

大佬分析到位。给你点赞

网友:
买t18
本人已经入手 霍尔的就够了 比tx16好几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