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动作求教

楼主(2020-06-03):
最近在模拟器练习,不明白下表里的 失速倒转 动作是什么,请大神指教!先行谢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飞航线就够你飞一阵了,然后还有倒飞航线,基本功足够练很久很久了,那些暂时不要多想。自旋悬停,正飞顺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飞航线就够你飞一阵了,然后还有倒飞航线,基本功足够练很久很久了,那些暂时不要多想。自旋悬停,正飞顺 ...

受教了!我五六年前开始飞都是乱飞,现在想着把基本功好好练练,已经在模拟器上练了一个月悬停了,飞机在面前已经能停稳了,一旦远一点看不清飞机悬停就乱跑,真不知道大神们是怎么在飞机看不清的时候停的那么稳的。

网友:
失速倒转,动作其实就像海盗船一样,只不过到顶端时180掉头,到另一顶端时再180掉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飞航线就够你飞一阵了,然后还有倒飞航线,基本功足够练很久很久了,那些暂时不要多想。自旋悬停,正飞顺 ...

一两年?开什么玩笑 我练了三年 你说的那些一半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五六年前开始飞都是乱飞,现在想着把基本功好好练练,已经在模拟器上练了一个月悬停了,飞机在 ...

模拟器和真机完全两回事的,模拟器练的再好,真机也会有傻眼的时候,还有真机一个高度飞得好了并不代表再上一个高度就能好,像我一般就两三层楼高吧航线都很溜了,但有段时间发现升到五六层楼高度,自己一抬头仰视发现特么只会对尾悬停了,明明知道不可能摔机的,飞的低都不会摔高了怎么会摔呢?然而还是真机重新习惯高空悬停,不过这只是一个过程主要是视觉适应,很快可以习惯的。没有什么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模拟器和真机都要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两年?开什么玩笑 我练了三年 你说的那些一半都不到

额,其实一两年是随口习惯说的那种大约数,我也知道打基础很难。

网友C:
那个表是固定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表是固定翼用的

这不是薛童铭练习直机的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两年?开什么玩笑 我练了三年 你说的那些一半都不到

三年每天都坚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完全两回事的,模拟器练的再好,真机也会有傻眼的时候,还有真机一个高度飞得好了并不代表再 ...

我主要是没时间飞真机,想着模拟器能进步一点也不错,还省了修飞机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然而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模拟器飞得再好,到了真机还是得重来,不但重来还要将心里因素慢慢再消除 ...

我在模拟器练好的动作换真机都能一次飞出。
你在模拟器里用的模型有调整过参数吗?是否把重量、桨叶气动参数、桨叶质量参数、旋翼头参数、螺距、转速、滚转率等调整成和真机一致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模拟器练好的动作换真机都能一次飞出。
你在模拟器里用的模型有调整过参数吗?是否把重量、桨叶气动 ...

想调,然而不会……伤心……
没找到相关的文章能调G7模拟器的参数的,E文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模拟器飞得再好,到了真机还是得重来,不但重来还要将心里因素慢慢再消除 ...

嗯,真机毕竟有心理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模拟器上不会的真机更不会了,模拟器上会的真机也不一定会。我是飞真机无望,只好在模拟器上撸撸

网友E:
我建议楼主看看TW飞Q3的那个张董写的贴子  就按照他上面的来就行了  楼主你发的这个先放旁边吧

网友:
模拟器使劲干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楼主看看TW飞Q3的那个张董写的贴子  就按照他上面的来就行了  楼主你发的这个先放旁边吧

谢谢。有关键字吗?我搜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年每天都坚持吗

中间停过半年 其它时间基本每天模拟器半小时 有段时间是2小时 真机每周15-25个起落

怎么说呢 天赋不行 算是过关的也就:正倒飞自旋悬停 正倒飞所有机位直线航线 还凑合的:个别机位的彩虹 各个机位方位的翻 正飞逆时针各个机位圆周航线

我会自旋翻 但翻不到旋翼面平整 各方面都觉得差太远 慢慢搞

网友:
建议新手练习所有动作都要四面,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慢,最后看最省时间。包括左右旋的所有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然而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模拟器飞得再好,到了真机还是得重来,不但重来还要将心里因素慢慢再消除 ...

那是你模拟器没调好或者没遇到好的模拟器。G7和凤凰都属于上一代模拟器了,怕是十来年没更新了。有机会尝试一下新生代模拟器neXt或AccuRC。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你模拟器没调好或者没遇到好的模拟器。G7和凤凰都属于上一代模拟器了,怕是十来年没更新了。有机会尝 ...

你说的这个我也有所耳闻,但确实没有接触过,本地有模友说很好,但奈何只是听说所以就没有买,能说说好在哪里嘛?

网友G(2024-01-06):
从21年开始每天飞5个小时模拟器,不是专业,单纯就是想找点事做释放下工作的压力。用的next模拟器,的的确确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21年开始每天飞5个小时模拟器,不是专业,单纯就是想找点事做释放下工作的压力。用的next模拟器,的的确 ...

每天5小时就太牛逼了吧你个变态

网友:
失速倒转我觉得就是U型航线 正飞四位 两个转向,倒飞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天5小时就太牛逼了吧你个变态

玩玩

网友:
想飞好直升机,各种基本功要占到你练习时间的80%以上。

网友:
我觉得真机比模拟器好 飞,模拟器的修正比真机要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neXt有试玩版,每次只能玩两分种,可以试一下。闲鱼上也能买到D版,好象是100块吧。当然如果经济能力允许 ...

请教一下,我模拟器螺距很跟手,能做立钟摆。但是真机推拉螺距不但有延迟,而且还会调转,做立钟摆根本不成型。我飞机电机,电调舵机硬件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我模拟器螺距很跟手,能做立钟摆。但是真机推拉螺距不但有延迟,而且还会调转,做立钟摆根本不 ...

模拟器的转速是多少,你真机付的转速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的转速是多少,你真机付的转速又是多少

和模拟器差不多。2000转试过了。2150转也试过了。

网友:
其实每个人不一样的,有人觉得模拟和真机区别大,有人觉得差不多,真机主要还是压力大,怕炸鸡,担心安全,放开飞反而进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