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电池如何使用B6充电器及并充板

楼主(2020-06-03):
K120
电池
是2S的电池,但是只有一个插头。B6
充电器
最多可以冲6S的电池,也就是相当于3块2S电池。如何用B6充电器加并充板同时给3块2S电池充电呢?

网友A:
并充板可以实现,或者自制充电线充电,但是需要三块电池同时充。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并充板上串充容易插错,建议自改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