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塞斯纳可以不安装翼撑吗?

楼主(2020-06-03):
蓝色是我的,没安装翼撑 (不好弄,不好找受力点,主翼梁打孔怕震短,机翼蒙板太单薄)
红色是淘宝卖家的,有翼撑,
我感觉不安翼撑机翼的强度也撑得住正常起降,所以不想干了

网友A:
上这莫大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这莫大的机。。。。。。

大的才爽吗

网友:
炸一下碎片也多

网友:
不装翼撑,仅平飞应该没事,就怕某时动作过大..!

网友B:
看你翅膀强度怎么样了,   就怕机翼拍巴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翅膀强度怎么样了,   就怕机翼拍巴掌

不是翅膀强度,应该是机身强度吧,别一个筋斗或横滚,机翼自己飞走 了,机身砸下来了!

网友:
本来就是个像真装饰

网友:
对小飞机是像真装饰,他这个30cc大飞机翼撑就是受力件了。

网友C:
需要装上去。而且必须要装。那么大机翼,不装斜撑。上天后,一阵风吹过。机翼可能就跟机身分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装上去。而且必须要装。那么大机翼,不装斜撑。上天后,一阵风吹过。机翼可能就跟机身分离了。

好的

网友D:
加上 翼撑吧 ,即便平飞 ,也会 常有大负载的情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 翼撑吧 ,即便平飞 ,也会 常有大负载的情况 。

嗯,还是加上比较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