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救机设置遇到的困惑,请用过的老鸟指点下

楼主(2020-06-04):
小弟在设置MB救机的时候遇到四点不明白的,请大侠指教下。
1.自平感度燈號G的感度位置,是切自平开关后才能看到灯亮吗?
2.M参数
是設定自平自動螺距的大小,550飞机
设置多少合适?
3.第七通道是要两段式开关开始还是复位开关好
4.如是复位开关,切救机是切一下开关自动复原,还是要一直压着开关,救回来了再切回去。
本人18SZ遥控

网友A(2020-08-18):
我用的是复位开关,翻正拉复位开关正了松手就可以了,方便!翻正感度灯号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感度是50%那你能控制另外的50%,如果你的感度90%你只能控制10%,此时你已经没有什么控制权了

网友A:
翻正螺距(翻正加螺距,3D翻正加螺距)如果不加MB只负责翻正,加螺距:翻正后向上飞 (3D翻正后向上飞)2-3度“大概”是悬停的角度,5度“大概”翻正后会向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