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小飞机的配置系统

楼主(2020-06-04):
很想自己做小飞机,由于没有经验,先来咨询下各位高手:

拟做一架翼展600mm,kt板做机翼和机头,碳素杆作为机身,前拉式,拟定两个方案:
方案一:1S锂电,微型接受+电调一体化集成,8520或1020空心杯减速组。如果上这套,得新购买富斯i6遥控器
方案二:2s锂电,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10A小型电调,1104无刷电机。如果上这套,不用新购遥控器,只需购买4通道接收机。
不知哪个方案更适合些?
谢谢!

网友A:
选方案一,飞机可以控制在50克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方案一,飞机可以控制在50克以内.

网友B:
几个月以前,我和你面临同样的问题,手头只有天地飞,又想玩小鸡,权衡再三,入了jumper t12pro,多协议入了不后悔,非常爽,推荐t8sg,deviation系统,中文界面,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以前,我和你面临同样的问题,手头只有天地飞,又想玩小鸡,权衡再三,入了jumper t12pro,多协议入 ...

谢谢建议

网友C:
个人认为如果用方案一,更适合在室内飞;方案二更适合在室外。毕竟无刷动力要比有刷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如果用方案一,更适合在室内飞;方案二更适合在室外。毕竟无刷动力要比有刷强很多。

有道理
想飞得速度慢而飘一些,方案二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想飞得速度慢而飘一些,方案二能行吗?

应该行,控制好重量应该是是很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行,控制好重量应该是是很飘的。

网友:
DSMX 控300 接收机集成电调 2个舵机  也就1 200重量和稳定性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