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自带的这个RA01T有啥用?

楼主(2020-06-04):
找到了个控的说明书,也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A:
卫星接收机,负责回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机,负责回传数据。

动力电池电压能回传不?还需要额外的传感器?昨天试了一下,设置回传动力电池电压,没有成功。接收机电压能回传

楼主:
这个控的说明书太简单了,这方面没有讲清楚

网友:
不能回传动力电压,只能回传接受机电压,貌似加模块可以回传动力电压。

网友B:
用处不大,对频的时候必须要装上,否则对不了频,对了频之后可以拿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处不大,对频的时候必须要装上,否则对不了频,对了频之后可以拿掉

现在对频之后也不能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对频之后也不能拿掉了~

可以拿掉

网友C:
那是你的老版本的吧,我们的都不能

网友:
这小东西还不便宜,不插好像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老版本的吧,我们的都不能

这个接收机还有新老版本之说?确实这两个接收机有好几年了,我一直也是拿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还有新老版本之说?确实这两个接收机有好几年了,我一直也是拿掉用的

最初是可以的,不过每个接收机都有这个卫星,也没拆下来也就没注意,
后来jr群里有魔友收了一个没卫星的,我们教他找个卫星对上频拿下来用,发现不好使。
然后我们试了一下,我自己、还有群里的好几个人试了都不行。

网友D(2021-10-09):
引用 网友C:
最初是可以的,不过每个接收机都有这个卫星,也没拆下来也就没注意,
后来jr群里有魔友收了一个没卫星的 ...

这个天线可以单独作为接收使用么?遥控器有高频头

网友:
想起来,我有个XG7好久没动了……

网友:
就是为了增强信号用的,可以拿掉,但是感觉遥控距离会缩短,没试过,我的一直带着,号称卫星接收机,与回传没一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可以单独作为接收使用么?遥控器有高频头

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