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遥控器改锂电

楼主(2020-06-04):
Futaba T14SG遥控器用的是镍氢电池,感觉比较重,手里正好有好多块以前留下的手机锂电池。于是想用两个或者三个手机锂电加一个微型降压模块将电压降到合适位置,作为遥控器的电池,,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遥控器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多个稳压器多个隐患,而且锂电满电状态太久也不好。直接买个铁锂接收电多好。随便用五年。

网友:
铁锂,最方便安全。

网友:
何苦来的,格氏专门有遥控锂电

网友:
我的遥控器都全部改了手机锂电了,感觉不错,很耐用。

网友:
看原来的电池组什么样子的,配个锂电的就行。。。

网友A:
?用锂电池为什么还需要改?我的也是14SG 4.2V的锂电池插进去就完事了啊 要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为什么还需要改?我的也是14SG 4.2V的锂电池插进去就完事了啊 要改啥?

原控电是6V,1S锂电是3.7-4.2V,电压低了吧

网友B:
2S锂铁或者锂电都可以吧?我用的合适2S锂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为什么还需要改?我的也是14SG 4.2V的锂电池插进去就完事了啊 要改啥?

4v以下就自动关机了咋解决

网友:
2slipo可以直插。亲测,里面的稳压三极管支持最高27v

网友:
不好意思 说快了 是2S锂电池 8.4V满电 我设置的报警低电压是6.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锂铁或者锂电都可以吧?我用的合适2S锂铁

2S锂电完全没问题

楼主:
改造失败,原因是模块是稳压块,输出电压不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电池用完了都不知道。其实我有原装控电,为什么改锂电呢,原因就是重量。能轻100克感觉舒服多了。有人说可直接用2S,那就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