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老用过这个电机,配什么桨。怎么安装。

楼主(2020-06-04):
看网上大老们各种神操作,从网上查到这电机很便宜,也想搞下DIY,不知道这电机配什么桨,怎样安装合适。

网友A:
这个系列的电机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的电机都便宜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用过,是穿越机上用的吗,怎样安装

网友:
原装应该是长续航的多轴电机
kv低,用于小飞机桨比较大,考验技术可以直接用螺丝固定一个3mm孔的桨保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