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一个关于futaba7106接收机的玄学问题

楼主(2020-06-04):
rt新购置了一个7106接收机,原本是想入7006,店家说停产了,今天收到后拿银燕9051舵机测试,一至五通道全部正常,但是在六通道没有输出,遂更换kst08与银燕08md舵机,六通道有输出信号,接下来神奇一幕出现了。。。我又换了一个hitec的5035舵机接在六通道,也没有输出信号。。问一下有没有模友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把接收机的说明书,拍张清晰的大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 C模式下都是正常的 就是mode a模式下六通道没输出信号

在模式A下,可以再找SBUS2的传感器接通道6,测试与主贴描述舵机的现象一样不正常。

网友:
遥控器在连接接收机时,设定是数字还是模拟舵机?

连接测试用的是数字还是模拟舵机?

要么接收机有问题,要么舵机有问题,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情形,
再大不了申请退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