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舵机安到哪?

楼主(2020-06-04):
再发一个求救贴,发动机倒置,油门位置太高了,不知道油门舵机安到哪啊?

楼主:
机头内部上方是空的,也没地方安油门舵机(图片里那个是转向舵机)

网友A:
做一块舵机安装板(就像转向舵机的安装板样子)在机头前部靠上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块舵机安装板(就像转向舵机的安装板样子)在机头前部靠上粘合

网友:
是这样的,你量取一下后面的尺寸。用激光雕刻雕出来一个2mm左右的层板,然后的话安装上舵机

网友:
哪里好抽安哪里……,主要不要有干涉就好,不行打孔走

网友(2020-07-04):
用多股的软钢线配套管 舵机装哪里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