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无损改装数控车

楼主(2020-06-04):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喷210车床刚性不行,键盘侠大哥,我买210车床不是一天8小时干活的好吗,车慢点无所谓!就那么大点地方,又不能太重,能车就不错了重在自己动手。
装了数控脱机系统有编码器输入车螺纹,外圆断面,很方便快捷,一键开机,和手动没啥区别,一次车0.2mm用G90外圆循环编程起来很快。不必担心切屑烫手了。精度还是可以的
0.02没问题,有硬皮或者比较硬的话就不能车大直径的钢件我车过最大110mm的切削平稳,遇到硬皮就掉速厉害。钢件建议20mm以下,不想用数控车可以完美的装回去。Z损失行程5cm,X不损失。

原丝杠位置加装一块板子,这个位子装MBK12

原丝杠位置加装一块板子,这个位子装MBK12

原丝杠位置加装板子这个装BF12

原丝杠位置加装板子这个装BF12

原来的中拖板箱拆了加一块板

原来的中拖板箱拆了加一块板

X轴丝杠侧推

X轴丝杠侧推

Z轴装滚珠丝杠的样子

Z轴装滚珠丝杠的样子

轴也是MBK,原位置放不下滚珠丝杆

轴也是MBK,原位置放不下滚珠丝杆

网友:
小拖板伺服丝杆没经过刀架中心会产生偏力矩!并且这个位置会影响尾座!

网友:
我也是210床子,用着还可以,毕竟也不干大活,玩玩模型车个小件够用了。数控没敢想,一直想改成电子挂轮。

网友:
不错,赞一个。希望有更详尽的介绍,也希望看到实际使用的视频

网友:
请问 控制用什么系统?

网友:
很多TX的改装   安装位置都是借助床身的,但机器床身的表面 原本不属于配合面   都是没有精度保障的
所以看国内好些DIY案例  改造思路上本身就不严谨

老外的作品就严谨细致多了,很多热播的DIY作品,即便是很简单的制作   指导思路上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好方法,什么时候我也试一下

网友(2020-09-24):
X\Z轴用的是86还是57?多少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