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水?那我能洗洗飞机吗?防水漆真的很好用

楼主(2020-06-05):
五点多出发去公园,吃了个早饭,发现已经有工人师傅开始浇地了,还好我有防水漆哈哈哈哈

网友:
防水漆是704吗。

楼主:
不是704哦,是pcb三防漆

网友A:
请教一下,正常的隔热漆能用于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正常的隔热漆能用于防水吗

不清楚啊,我猜测pcb三防漆的特点可能除了防水也有不会和电子元件产生反应,以及被烙铁加热能气化不残留吧。如果你说的漆也有类似特性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我猜测pcb三防漆的特点可能除了防水也有不会和电子元件产生反应,以及被烙铁加热能气化不残留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0-08-05):
引用 楼主:
不是704哦,是pcb三防漆

我也想做防水,三防漆散热如何,比5204或更高之类的导热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防水,三防漆散热如何,比5204或更高之类的导热好不

没有对比,只能说目前一切正常,从冬天喷了到现在,有水(比如浇花或者下小雨)会去故意作死,如果水量大比如大雨或者落水,还是会断电的。。。不过到现在没有损失暂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对比,只能说目前一切正常,从冬天喷了到现在,有水(比如浇花或者下小雨)会去故意作死,如果水量大 ...

这么说来喷的话一定要多角度都喷到,它本身应该是绝缘的,你有没有试过维修烙铁加热上锡有没有问题,另求一个店铺名我去买一些,最近要做水机和fpv,感谢!主要是怕自己搜的东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喷的话一定要多角度都喷到,它本身应该是绝缘的,你有没有试过维修烙铁加热上锡有没有问题,另求 ...

叫鑫威70,貌似还有便宜的但是我没用过,我喷的时候也是薄喷多次多角度,图传摄像头啥的都是拆了保护盖喷,不过多次维护加上我的老机子还带着分电板,应该会影响结果吧,但至少之前落水有约十分钟捞上来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鑫威70,貌似还有便宜的但是我没用过,我喷的时候也是薄喷多次多角度,图传摄像头啥的都是拆了保护盖喷 ...

散热看来差不多,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鑫威70,貌似还有便宜的但是我没用过,我喷的时候也是薄喷多次多角度,图传摄像头啥的都是拆了保护盖喷 ...

鑫威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鑫威70,貌似还有便宜的但是我没用过,我喷的时候也是薄喷多次多角度,图传摄像头啥的都是拆了保护盖喷 ...

后面我在这家买了三防胶,就是不好清除,很有柔韧性,返修很麻烦,防水没问题,还可以一点导热,只是有排插,卡槽啥的要注意,周围要用704或者别的挡住,渗透很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我猜测pcb三防漆的特点可能除了防水也有不会和电子元件产生反应,以及被烙铁加热能气化不残留 ...

我买的三防胶烙铁打火机都不怕,很郁闷,据说是有导热能力的三防胶,你的在哪买的

楼主(2020-09-05):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三防胶烙铁打火机都不怕,很郁闷,据说是有导热能力的三防胶,你的在哪买的

你搜鑫威70应该就能看到啊白瓶绿字

网友:
光固化胶水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鑫威70应该就能看到啊白瓶绿字

嗯 买的那个,我买的是导热的三防胶,可能喷雾的好处理,不过不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