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16sz接大黑羊问题

楼主(2020-06-05):
遥控器现已升级3.9e,cesf协议已经打开,接线如图,应该没有问题,但黑羊依旧显示

楼主:
Rcinput一直没有信号,折腾一晚上,求助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input一直没有信号,折腾一晚上,求助大佬帮帮忙

我x9d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解决办法是要么使用ppm模式连接,要么换个新的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9d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解决办法是要么使用ppm模式连接,要么换个新的高频头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网友:
接16sz的口有没有线序搞错?

网友:
现在没有关注tBS的前两个月,闲余上要1100,淘宝最近有没有货,?

网友(2020-09-06):
怎么样,弄好了吗

网友B:
我也是16sz,我是3.8的系统,发射模式选那个fasst12通道的,打开cross就有了,要外置接电,遥控那里没得电输出,刚开始以为坏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接教练口,用PPM来通讯

网友:
遥控器要打开cross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16sz,我是3.8的系统,发射模式选那个fasst12通道的,打开cross就有了,要外置接电,遥控那里没得电 ...

cross在那里打开呢?是控里的还是高频头里的?我开了crsf模式控没供电输出

网友:
cross在那里打开呢?是控里的还是高频头里的?我开了crsf模式控没供电输出

网友:
【futaba16iz如何点亮大黑羊tbs crossfire-哔哩哔哩】 https://b23.tv/0LuVLpN
看视频。

网友:
如果按照视频还是无法接通,就是线的问题,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