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探讨新的减速组

楼主(2020-06-05):
现在的减速组都是前拉的,有没可能做成腰推的减速组。这样能耐撞许多,而且推力线好对齐。特别适合新手、孩子们。其实也简单可行,就是让穿过内含舵机杆的空管   穿过 减速组的减速齿轮  它们之间可以安装小轴承润滑。如果做成折叠桨会更耐冲击。

大家看看可行不,另外有条件制作大神的可以验证一下,应该会造福模友的。从此减速组,再也不会撞坏了。

网友:
那岂不是不能前列腺刹车了

网友:
有类似的成品。但应用的飞机不多。

楼主:
这种减速组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的前拉款,可以放在飞机前中后,不受限制。而且即使放在前面前拉,也有优势,放上缓冲头,可以不暴露电机轴,不暴露桨轴,岂不是安全很多。况且制作工艺也不难,为什么没有普及呢?

网友:
或许大型像真机上使用这种减速组可以让轴炮有安装的可能

网友:
早已有之,尚未推广,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减速组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的前拉款,可以放在飞机前中后,不受限制。而且即使放在前面前拉,也有优势,放 ...

不太好换桨吧

网友:
某宝有fpv飞机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没见到什么人玩,万一桨坏了连累了桨毂,会很难维修

网友:
其实以前有几款fpv用过这种结构,桨装在机身碳管上,大概是15年吧,后来就再没见过了。说实话小弟以前也曾一度痴迷于这样的方案,某些程度上的确有他的优势,但是多次对比传统的背推和腰推方案以后,其实这种设计是非常不可取的。
1,这个桨怎么开孔?桨的孔径必然和机身碳管一致,那么针对不同的轴径是不是得给同一尺寸的桨设计不同尺寸的孔径,咱们常用的桨是靠配套的不同垫片来适应不同尺寸的电机轴的,但是人家那种可以锁死,请问您这种设计怎么把垫片跟桨锁死。
2,桨跟大齿轮之间是不是得固定?恭喜你,你的齿轮也面临第一点里的那些问题。
3,以上两点的复杂程度已经足够厂家放弃生产了。姑且真的生产了,怎么快速换桨?
4,装了这种桨,拉力线怎么调,调机翼迎角吗?那平尾也得跟着调。
5,兄台可能不太玩滑翔机,滑翔机装前拉折桨,降落的时候下面那一片还是会有一点蹭地,但是索性桨尖没蹭,所以不太会影响桨平衡,如果按照你图中的装法,其实跟前拉折桨没什么区别。
所以综上所述,还是小猎鹰那种腰推或者背推最合适,装个向后折的折叠桨就行

网友(2020-07-05):
天捷力fpv的机子有你说的这种结构,你可以去淘宝找一下。参考一下结构和价格。

网友(2021-01-04):
这个不就是不动轴嘛,我做过。
就是成本会比普通减速组高不少,而且应用面比较窄,
思前想后,没有量产,就做了几个,然后送了还是卖了忘了。
至于换桨问题,可以用折叠桨设计来解决。而且这个一般不容易炸到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