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双无刷

楼主(2020-06-05):
去年年底收的飞一次炸鸡放床底半年了,再飞再炸

楼主:
这个bolt的碳纤机架确实不咋的,买来只为了学习双无刷主板信号点引出和体验一下定速主电调,确实不错,切换油门固定后锁尾跟飞有刷一样好,只是动力有点爆,自旋都能炸机有点3D的暴力

网友A:
大哥,,,,电池从后面插吧,你这样头一次看到,带头罩岂不是每次上电池都要取头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电池从后面插吧,你这样头一次看到,带头罩岂不是每次上电池都要取头罩啊

嗯,我很少用头罩飞的,这个机子由于焊接原因布线一团糟,那个3A的电调焊接非常麻烦,原机收回来的时候布线是很简洁的,由于之前不会设置D7E炸鸡了几次,焊接松了,自己重新焊,焊接是我最大的弱项,一团糟

另外这个机要520MAH的高压电池才够动力,350的电池一会就软了,电池插头往内长度不够

楼主:
暴力的MCPX双无刷确实非常不错,只是我还不会3D,但能感受的多,这与K130那种机子的暴力不一样

网友B:
感觉1s小机电调刷定速后对电池要求特别高,定速电调飞不动的电池把定速关了后飞还狠暴力,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1s小机电调刷定速后对电池要求特别高,定速电调飞不动的电池把定速关了后飞还狠暴力,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

350MAH的高压电池很脆弱,过放过一次或者充满放一个星期不放电就报废了,我已经坏了三个,
其实350MAH是足够暴力两分钟的,

网友C:
这个脚架明显不合格嘛,一摔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架明显不合格嘛,一摔就坏

这个碳纤机架可以忽视,忽悠人的升级件,现在一个几十元的3D打印机架秒杀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