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微型固定翼设置单边副翼可行吗?

楼主(2020-06-05):
新人看到大家做的小型固定翼通常不设置副翼。,考虑到微型机翼布置空间有限,如果为了增加飞机的操控性通过单舵机半圆拉杆操控两边副翼不仅加重了舵机的负担,且增加了调试的复杂度(对称性不好)。有前辈尝试过单边副翼吗?非对称机翼设计?

网友:
单边达不到副翼效果,玩玩橡皮筋动力飞机就明白了

网友A:
小飞机可以做上反角不开副翼,除了不能翻滚也没别的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可以做上反角不开副翼,除了不能翻滚也没别的什么缺点

总觉得有副翼做姿态贼帅贼帅

网友A:
具体什么飞机?

网友:
没看见有人这样做过,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飞机?

完全构思中

网友:
有人做过的,单侧副翼可以飞,等下帮你找链接

网友B:
我也做过一架单侧副翼,副翼方向舵联动的60翼展60克机,机动性有很大的提高,也没有出现反向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架单侧副翼,副翼方向舵联动的60翼展60克机,机动性有很大的提高,也没有出现反向偏航

很八错,有信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C:
跨大西洋那架航模 单副翼
简单来说,能飞,手感有影响
相当于打副翼同时改变机翼弯度,对高度稳定性有影响。
一定要做副翼的话,还是两边比较好。用简单的结构,甚至两个电磁舵。
关于不对称,可以调微调,如果微调了还不对齐 调拉杆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大西洋那架航模 单副翼
简单来说,能飞,手感有影响
相当于打副翼同时改变机翼弯度,对高度稳定性有影 ...

是的,单副翼使得滚轴不在飞机纵向中心,我在想能否通过升降舵,方向舵混空进行修正。

网友:
单副翼飞行的轨迹将类似枪膛的来福线吧

网友:
不是不能飞,一是气动结构/重心得差不多合适,二是挑战传统操控手感,人得适应

网友:
一个舵机可以做对称副翼啊,看看这个。

网友:
有是有,但是不联动方向舵的话,向副翼所在方向的反方向滚转会不灵敏,可能还会别扭。可以尝试一下,但我宁可用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