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没场地了,入坑直升机,求推荐个老年机休闲玩的

楼主(2020-06-05):
固定翼太难了,没场地,而且我的飞机都是涵道,没场地导致本地很多模友都没玩了
不想玩3d,找个四通飞机飞航线休闲玩玩就行
不要大机,小机的,最好是无刷动力

看上伟力k123,比较喜欢这种像真机,飞航线应该很好看,不过六通的感觉有点浪费,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四通直升机比较火的

(ps :不是说固定翼太难玩,是没场地,"太难了"!)

网友:
1s的无刷一般都是六通的,室内玩不错,要是室外也能玩一玩的比较抗风的  得搞双无刷   2S电的小直升机才行。

网友A:
说实话直升机玩到后来会比较无聊,没有飞行的感觉,除非非常喜欢直升机特技或者像真直升机的模友

网友:
我也是因为没有地方入的直机,飞固定翼跑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直升机玩到后来会比较无聊,没有飞行的感觉,除非非常喜欢直升机特技或者像真直升机的模友

直机相对复杂,可玩性高

网友:
直升机的确玩到后来就是追求动作,练技术,的确是没有那种翱翔在天空的感觉。直升机永远取代不了固定翼的地位。
如果没有场地,其实可以考虑玩玩穿越机的。

网友:
固定翼太难了  直升机更难呀

网友:
K110吧,比K123耐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直升机玩到后来会比较无聊,没有飞行的感觉,除非非常喜欢直升机特技或者像真直升机的模友

这倒是,固定翼可以玩穿云,大疆可以航拍,这种在目视距离玩的模型确实是容易出现无聊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场地,其实可以考虑玩玩穿越机的。

网友B:
四通直升机飞起来和四轴差不多了,建议买个百来块钱的玩具四轴带自稳的适应一下,六通直机别说玩航线,就悬停都要练好久

网友:
才接触直升机的话,建议k110,耐炸。

网友:
直升机的操控难度更大些。。。

网友:
k110不错,最近炸机好几次都没撒事

网友:
看来好多人都是因为场地难寻而放弃固定翼转投了直升机。

网友:
直升机,感觉就是玩电池的

网友:
屋里飞的小直机玩着玩着就剩下无聊了。除了像是收藏一样买飞机,别的没啥玩儿飞机的感觉。找个水塘飞380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通直升机飞起来和四轴差不多了,建议买个百来块钱的玩具四轴带自稳的适应一下,六通直机别说玩航线,就悬 ...

大实话,电直比固定翼难玩百倍,入坑后要不断的修不断的买配件。如果嫌固定翼难的话,可以换无人机(或者好点的玩具飞行器)

网友:
我也是固定翼不好找场地又入的直升机的

网友:
谁说直升机没有翱翔蓝天的感觉的,我飞700就喜欢高空各种正倒飞大航线,很有安翔蓝天的感觉,只不过年纪大了飞大机子还是算了,毕竟直机的杀伤力太大,小机子在院子里飞飞航线也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