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碰到大功率电机,这样解决怎么样?

楼主(2020-06-05):
如题!!最近做个冲浪板,电机功率大,又怕电池过放。特意买了100A的保护板,谁知道还是烧板。想了又想想出下面这个方案:电池直接接电调,保护板输出接一个降压模块直接给接收供电。电池达到低压保护,保护板切断接收供电。这样就可以实现用一个小功率保护板直接控制大功率电机了。

网友A:
没整明白那个保护板的意义

网友B:
用哔哔响不是同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C:
你也样断接收机的电源,没想过失控了不是更危险

网友D:
不行
大功率的话,电池电压至少要12V左右或更大了
接收也就5v
降压模块会在电池过放电的情况下继续榨干电池输出5v,让你以为还有电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测电压,然后用指示灯,电压表 BB响提示
更准确的办法是库仑计,外接分流器和继电器,房车上常用这东西保护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整明白那个保护板的意义

保护板切断接收机电源,就控制不了电机转,电池就不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哔哔响不是同样可以实现么

密封在冲浪板仓体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样断接收机的电源,没想过失控了不是更危险

冲浪板在水面上玩,失控没事,电池过放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大功率的话,电池电压至少要12V左右或更大了
接收也就5v

电池13串48V45a的,降到保护值后,切断接收机电源,电机不转就不会继续放电了,这样就能保护电池不会因为过放损坏电池。这样能用最小的保护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大功率的话,电池电压至少要12V左右或更大了
接收也就5v

而且充电还要通过保护板充

网友E:
可以装电压检测。但是装保护板不安全,相当于突然切断动力。

网友F:
一只7805稳压管的事,非要搞得那么每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只7805稳压管的事,非要搞得那么每杂

你确定7805能输入48v?

网友G:
装保护板不安全,失控了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装电压检测。但是装保护板不安全,相当于突然切断动力。

电动冲浪板,不怕突然切断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只7805稳压管的事,非要搞得那么每杂

买的输入80v输出可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保护板不安全,失控了更危险。

电动冲浪板,不怕失控,就怕电池搞坏,一组电池不少银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动冲浪板,不怕失控,就怕电池搞坏,一组电池不少银子

我的意思是如果把接收机断电,而它却未进入失控保护就会导致电机继续原速旋转,就会很危险。必竟电子设备并非100%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如果把接收机断电,而它却未进入失控保护就会导致电机继续原速旋转,就会很危险。必竟电子设备 ...

测试过,失控之后2-3秒之后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