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论证固定翼反向蛇滚的切入点,一个小方法

楼主(2020-06-05):
      听郭老师劝,还是来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发出来,一来是记录自己怎么切入反转蛇滚的,二来也欢迎各位大神来谈谈自己是怎么会反转蛇滚的。具体的切入点在哪。
      闲话不说了。
      大家在学会扭力吊机前建议一定入手一架f3p。好处太多了。学会扭力吊机后,我用了三个月学会了直线蛇滚和蛇滚左右圆周和蛇滚水平八字以及蛇滚垂直筋斗,现在卡在反转蛇滚所有方向,以及正反转蛇滚垂直八字。
        某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反转蛇滚的动作出来了。顺便带一嘴我是日本手。
        具体我是这样做的,侧飞,然后顶住侧飞的眼镜蛇,开始推杆以及拉杆,飞机变成侧飞眼镜蛇八字的运动轨迹。这样练了感觉好玩死了,然后继续练。某一刻,忽然想到该不会反蛇滚,然后就反向打副翼,换到另一面侧飞眼镜蛇,副翼回中。然后又反向打副翼,又切换到刚才那个面侧飞。我就这样不断地反向打副翼,不断切换侧飞的正面和反面。
        然后飞了一个小时就这样玩。然后某一刻在切换的时候,发现可以在切换时候把升降舵的动作加进去。然后动作就这么出来了,连着做就是反向的蛇滚。这时候的左手是在顺时针化圈。
        然后我发现速度一块自己手会乱,不自觉变成逆时针画圈这是习惯问题吧。我用强制自己记忆机翼右边机翼的方法。每次右机翼朝地面的时候,轰一次油门,左手拇指从正左边斜着朝正上运动。然后在背面接近朝向地面松油门,直到下一个滚转才轰一次油门。
         如果有朋友不会油门控制方法,建议搜索‘305个电池`那个视频,多看几遍,听声音注意他轰油门时候机翼左右的朝向,总是有一面机翼朝地面的。
          固定翼反向蛇滚是一个让太多朋友都不舒服的动作。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正向蛇滚。我说的还包括了一开始就练习了从鸡尾向前看是顺时针的美国手的朋友哦。还缺逆时针哦。
          最近听到一句话很多啊,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咱们航模3d练习的时候,也要这样哦,那样不舒服,就主要去攻破。哪怕那一段过程,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像高手了。不要害怕。

网友A:
通用的吧,一个方向做熟了,就开始排斥反方向了,玩得越久坏手越难根治。很矛盾,熟才是信心的保证,否则新动作一练老动作都会错舵,又跟RMB过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吧,一个方向做熟了,就开始排斥反方向了,玩得越久坏手越难根治。很矛盾,熟才是信心的保证,否则新 ...

是啊,正面吊机就是,一直正面吊机然后半年多都只会正面,扭力吊机就整不会后来是隔了两年没碰飞机。再玩的时候突然就会扭力吊了。应该是隔了两年,把正面吊机忘光了才学会的,正蛇滚我想也会这样,所以现在不敢太深的练了,得反面正面交替着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正面吊机就是,一直正面吊机然后半年多都只会正面,扭力吊机就整不会后来是隔了两年没碰飞机。再玩 ...

哈哈,看来扔2年是个值得借鉴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扔2年是个值得借鉴好办法。

实在是家务事太多了

楼主:
反向的蛇滚已经在模拟器上练得可以飞水平圆周了,但是真飞机还是一直忍着没有做这个动作,反手反滚和正手正滚切换有时候偶发掉高度严重。也就是正滚圆周后衔接反滚圆周,画出一个水平八字。整滚反滚切换时候,偶发掉高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向的蛇滚已经在模拟器上练得可以飞水平圆周了,但是真飞机还是一直忍着没有做这个动作,反手反滚和正手正 ...

切换的时候停得不正,不管是停在侧飞切换还是倒飞还是正飞切换,都必须要正,有时候甚至需要适当补点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的时候停得不正,不管是停在侧飞切换还是倒飞还是正飞切换,都必须要正,有时候甚至需要适当补点油门 ...

蛇滚垂直八字,前空翻和后空翻,求指点

网友C:
请问楼主何谓反向?顺时针?逆时针?意思是正向容易些?新手应该先学习正向会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何谓反向?顺时针?逆时针?意思是正向容易些?新手应该先学习正向会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反向,说的是,你首先会的方向的对立的那个方向。美国手,先会的右滚鸡尾看顺时针,那右滚对于你来说就是反向,日本手,先会的左滚鸡尾看逆时针,那右滚就是你的反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向,说的是,你首先会的方向的对立的那个方向。美国手,先会的右滚鸡尾看顺时针,那右滚对于你来说就是 ...

谢谢,我是日本手目前还不太会滚,那么我应该先从逆时针(对尾看)开始,相对会比较容易上手,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是日本手目前还不太会滚,那么我应该先从逆时针(对尾看)开始,相对会比较容易上手,是这个意思 ...

先从吊机练起,吊机可以贴地扭力吊机后。开始练习扭力直线蛇滚几圈。然后升高高度50米以上练习蛇滚水平圆周,能真机水平圆周就要练习反滚了,要不然正滚太深入了,手难切换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蛇滚垂直八字,前空翻和后空翻,求指点

立8字上去容易下来难,包括垂直向下的不倒翁我一直找不到感觉,向上的不倒翁还有点感觉。睡∞字我倒是能做出来,至于说动作要领横滚后空翻比前空翻简单多了。前空翻我只能减油门打大舵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8字上去容易下来难,包括垂直向下的不倒翁我一直找不到感觉,向上的不倒翁还有点感觉。睡∞字我倒是能 ...

垂直向下的8字滚,飞机速度太快了,有时候飞高了,偶尔能出一套完整的八字。感觉还是练的不够啊。再多练练应该能成了。

网友D:
大大们说的动作都不懂。能提供一下航线图吗?

楼主(2020-08-25):
引用 网友D:
大大们说的动作都不懂。能提供一下航线图吗?

眼镜蛇机动,然后飞机沿着纵向轴线旋转,这就是蛇滚了,逆时针叫做正滚,顺时针叫做反滚。这是3d飞行的入门动作。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