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F450起飞后自旋,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6):
PiX飞控,F450。为什么1,2,3,通道都有反应。但是第4通道没反应。舵机监控上显示正常,说明遥控器没问题。地面站上遥控校准所有通道也都正常,但是F450起飞后,一只自旋,打方向舵没一点用,微调也没用?各位模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4 电机 或者 4电调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电机 或者 4电调坏了呗

不是的,这是4轴,俯仰副翼都正常。但是打方向没反应。不是电调电机问题。

网友A:
检查4个电机的 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4个螺旋桨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正反桨  对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4个电机的 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4个螺旋桨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正反桨  对应的电机

现在刷了固件以后,又出来一个新问题,连不上电脑,指示灯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了固件以后,又出来一个新问题,连不上电脑,指示灯也不亮了。

就是因为你 电机 桨不对 才 会自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了固件以后,又出来一个新问题,连不上电脑,指示灯也不亮了。

重刷就好了,记得刷其他固件,同一个固件刷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刷了固件以后,又出来一个新问题,连不上电脑,指示灯也不亮了。

重刷之后,联机时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端口,有可能需要手动更新com设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之后,联机时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端口,有可能需要手动更新com设备驱动。

固件问题,已冲刷

网友(2020-09-28):
我也新入了个pix2.4.8的飞控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