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电包的摩友,想入外场充电器,电包。

楼主(2020-06-06):
现在有个老A6充电器,8年前买的,功能使用正常,中间也停了几年没飞,现在复飞。有个550,飞的少。主要飞450练习。现在想买个冲电快点的充电器,还想入个电包。由于刚复飞,对各种充电器不甚了解,求推荐,另外怎么搭配电包合理。308,406这种豪冲现在不考虑。谢谢

楼主:
最近也在潜水关于充电器和电包

网友:
我用的hote d6+,没外场用过

网友A:
最详细电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详细电包教程

http://www.bilibili.com/video/BV1ri4y1479s?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 ...

感谢

网友:
艾斯特t8或者q8

网友B:
8s 60ah电包 308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 60ah电包 308充电器

这成本太高了,暂时不考虑,也没这么高要求,技术不行

网友:
Q8 Max 1000W 600元,GT1200 1200W 700元

网友:
艾斯特加18650电包完美重量和容量比。

网友C:
我用过很多充电器,A6,B6,B3,308,T6,  这些都是 我最喜欢的。现在最常用的是HOTA  D6 PRO,这个充电器小巧玲珑的,并且内置电源,又可以电池供电,使用非常方便,中文界面,简单易懂,功能也比较齐全,适合一般情况使用,不管是外场还是家用,都比较方便。380,420以下机型足够满足的,外场2电池同时7A充电,一个起落下来,两个电池都充好了。又不用另外准备电源,很方便。虽然有308DOU,但一直束之高阁。不是托,这是我用了很多充电器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充电器,A6,B6,B3,308,T6,  这些都是 我最喜欢的。现在最常用的是HOTA  D6 PRO,这个充电器小巧 ...

现在最大的飞机550.电池5200.条件允许以后有可能会上700

网友D:
我跟楼主情况差不多  前段时间弄了个q8  加6S  30安的电包 550飞的少 主要用小飞机练习   理论上是合适的   最近上班忙没时间飞 ,还没完全检验出合适不。

网友:
直机得用大电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楼主情况差不多  前段时间弄了个q8  加6S  30安的电包 550飞的少 主要用小飞机练习   理论上是合适的   ...

买的q8 500w的?

网友:
d6+和a9,在用这两个充电器,电包的话还是看充电器支持,尽可能6s或者8s,我的是6s25ah的电包,勉强够用吧,电包自组很便宜,电芯没问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q8 5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包哪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充电器,A6,B6,B3,308,T6,  这些都是 我最喜欢的。现在最常用的是HOTA  D6 PRO,这个充电器小巧 ...

这个充电器平衡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平衡好吗

买了一年多,一直用,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