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还是蛮好玩,美滋滋

楼主(2020-06-06):
有玩inav的不,一起交流下,inav教程不多

网友:
有一架飞机刷了inav,用来远航的,但是从来还没有到外面飞过,市区里面,不敢随意放肆,怕出事。

网友:
这几天把一年前买的F4飞控,装机INAV.真是状况频出

网友A:
hi 各位inav大佬们,我最近也装了一台远航机,现在遇到一个罗盘校准的问题想咨询下。
我用的后倾安装的BN-880打印件,在罗盘和陀螺仪都校准之后,发现机头指向正北、南都没问题,但是正东、西却和实际手机指南针差了大概30°

问题:
1.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BN880模块斜装引起的?是否必须水平安装啊?
2.我参考了INAV的官方wiki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GPS--and-Compass-setup
里面说到如果后倾30度安装,用命令set mag_align_roll = -300  ,但是我在最新的2.5.0固件上试过了提示没有这样的设置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各位inav大佬们,我最近也装了一台远航机,现在遇到一个罗盘校准的问题想咨询下。
我用的后倾安装的BN- ...

你有没有考虑外部干扰,罗盘周围有通电导线,电线的磁场足以影响罗盘,特别是在电脑旁边            还有次我用18650电池,钢壳电池产生的磁场也很厉害,直接导致我炸鸡了,后来为了屏蔽磁场钢壳电池我都包了锡纸,锡纸接电池负极,,,罗盘问题一般自身的故障很少遇到,,,很多时候是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