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个小飞机,各位看可行吗?

楼主(2020-06-06):
打算自制一架600mm翼展的航模,没有设计和制作经验,全凭感觉。
请大家看看总体布置是否合理?估计好不好飞?配置是否合理?
特别是1306 3100KV的马达合适吗?带的动5寸桨吗?
欢迎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这种常规布局出不了多大错,大致看着匀称了。

副翼建议要么开靠近翼尖,舵效好,要么开全幅的,可以单舵机控制。

网友B:
设计还可以,应该很好飞。组装时注意电机和机翼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常规布局出不了多大错,大致看着匀称了。

副翼建议要么开靠近翼尖,舵效好,要么开全幅的,可以单舵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还可以,应该很好飞。组装时注意电机和机翼的安装。

谢谢,只是个很粗的构想
到时候肯定会碰到很多细节问题
多谢提醒

网友C:
翼型的折弯有点大 其他都OK
按5mmKT板来算,折弯后有2%的相对弯度就可以了,不必折这么高
2克舵机略微有点小,建议3.7克 4.3克级别的,尤其是有舵机拉杆导管,或者轻微干涉摩擦的情况,大舵机好一些
舵机推拉杆在推动时会略微弯曲,吃掉一些舵机行程,推杆的力量会让摇臂偏离目标位置,又吃掉一些行程,所以还是稍大的舵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型的折弯有点大 其他都OK
按5mmKT板来算,折弯后有2%的相对弯度就可以了,不必折这么高
2克舵机略微有 ...

谢谢指教,翼形弯得的确大了

网友:
用2s就可以

楼主:
电池吗?是打算2s的,谢谢!

网友D:
1306,3100kv,配5双叶寸桨,大油门容易冒烟哈……    1306最多的4寸桨,桨扭还不能大了,除非控制最大油门,不然比较努,还不出不了全力。 如非上5寸双叶不可,电机可以增加1~2等级:如1504电机+5040桨,1806电机+5045桨;kv值差不多2300~2500,自己多试试就有数了。我刚玩电动时就烧了一些电机,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6,3100kv,配5双叶寸桨,大油门容易冒烟哈……    1306最多的4寸桨,桨扭还不能大了,除非控制最大油门 ...

谢谢,那就暂定4吋桨吧

网友E:
1806 KV2100带6040桨飘过 3S能有300g+静推力 15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6 KV2100带6040桨飘过 3S能有300g+静推力 15A电调

谢谢~

从8520减速组,到1104,到1306,现在已经推荐1806了
要不直接用我手头的2212?

网友:
简易小飞机

网友:
行不行上天在说,不行再做一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