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五线直线舵机怎么改线换向。

楼主(2020-06-07):
出差无聊,收了一个4通小鸡,伟力的遥控器,没有舵机反向功能,然后两个舵机反向了,飞的很难受,软件改不了,只能改硬件了,问下有没有知道怎么改舵机反向接线的。

网友A:
五线舵机里的电子元件就是马达和电位器,你把马达的线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B:
马达线交换,电位器靠外的两根线交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线交换,电位器靠外的两根线交换就行了

马达线知道,电位器两根是那两根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马达线知道,电位器两根是那两根能详细说下吗?

阻值不随电位器旋转改变的那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不随电位器旋转改变的那两根

谢谢指导,还是一脸懵逼,出差在外,没有万用表那些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线舵机里的电子元件就是马达和电位器,你把马达的线交换一下试试。

五线舵机有没有电位器啊?没有电位器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马达线知道,电位器两根是那两根能详细说下吗?

电位器有3根线,交换靠外面的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有3根线,交换靠外面的两根

嗯嗯,我刚刚找资料,看到了三线舵机改5线,五线中两根电机的线,三根是电位器的线。5线舵机反向,把电机线对调,电位器对调两端两根线,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