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测评】乐迪只是新手控?AT9SPRO航模遥控器开箱调试测评

楼主(2020-06-07):
本次测评的产品,来自模友们非常熟悉甚至用过的品牌——乐迪。一提到乐迪,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新手控”,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测评的这套AT9S PRO遥控器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
测评视频时长22分钟,分为开箱拆机、像真机调试体验,视频高清请在WIFI下观看~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可阅读以下测评文章。
遥控器到手前,昊子看过产品介绍说它有12个全功能通道,采用先进的双扩频技术,支持的功能非常多。539的价位,这么高的配置,是不是鸡肋呢?闲话少说,开箱奉上。
一、开箱
包装盒的淡黄主色加上正反面的烫金工艺,看起来很有质感。
开箱后,可以看到外层有遥控器挂袋、说明书,还有配合黑羊高频头的连接线。这也是它和AT9S的不同之处,PRO版支持连接黑羊高频头,这样控制距离更远,更适合有FPV需求的玩家。
EPS的泡沫盒里装有遥控器,接收机,还有可单独选配的无线教练模块。
我这套设备搭配的是R12DS接收机,采用了最新的双扩频技术。这款接收机有12个通道,但只有11个插口,所以要想用满12个通道就要用到SBUS功能。上面有接回传模块的插口,对频键位于侧面,还有两根超级长的天线。
然后看看遥控器,从形状和外观上看这个遥控器和老版AT9没什么区别,仔细观察发现在屏幕左边印有FHSS和DSSS,这就是新款AT9S和PRO版本最大的亮点了。16信道的伪随机调频,有更强大的抗干扰能力,这样遥控器的稳定性就会更好。而且据说可以实现100台同场使用。
官方宣传AT9S遥控距离可达3400米,这个对航模玩家来说完全足够了,其他遥控器一般都是1500米,而航模飞500米就已经没影了。
这个乐迪遥控器抗干扰能力牛到什么程度呢?传说在飞场,只要乐迪一开机,futaba和JR都可能失控,难道我的JR失控是因为当时有乐迪设备?
先看看外观,这个AT9SPRO版继续沿用了AT9的外观,银灰色和土豪金两种颜色,除了提把和挂袋扣,其他部分均使用了工程塑料,拿在手里有些轻飘飘。
与大部分遥控器类似,三个三档开关,四个两档开关、一个回弹开关、两个旋钮、两个滑杆。按键和微调手感略显一般,按动时感觉很硬而且虚位大。
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摇杆,晃动两根摇杆,手感竟然和进口控不相上下,明显感觉内部精度比外观上要好很多,几乎可以媲美三五千的进口品牌。
再看摇杆组件上的刻度,这里看着就有些粗糙了,粗狂的刻度,还有不太平整的塑料表面。
打开电池舱盖,里面标配了一个8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这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的JR 9X遥控器。不过这个AT9S PRO可以使用2-4S的锂电池。电源插口没有防呆,但是设计了反接保护,插反顶多不开机。
下面我们看看遥控器的里面,拧掉四颗螺丝、拔下电源插头就可拆开后盖了。
通过调节摇杆螺丝的松紧可以根据个人手感调节摇杆硬度。
据厂家介绍,摇杆的四个电位器和futaba等设备使用了相同的noble电位器,均来自日本进口,这样看摇杆会有非常高的精度,难怪感觉摇杆手感不一般呢。
遥控器的电路板很规整,完全和它的全塑料外观不是一个档次。它使用了一个32位ARM的MCU,无线模块是美国进口的TI CC2533。如此看来,这个控还真的不可貌相呢!
二、功能体验(此处文字较多,不喜欢的模友可直接跳至第三部分)
为了方便体验,小编直接使用之前测评的fms大海狸。这个飞机虽然集成了飞控和总线,但是被我改了,所有舵机独立通道,正好可以用上这台AT9S PRO设备。
由于这款遥控器出口量很多,所以出厂时系统语言默认英文,我们可以在基础菜单的系统设置里改为简体中文,这样各个功能的名称更加直观易懂。
首先在机型上要选择固定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遥控器有非常多的模型选择,固定翼、滑翔机、直升机、多轴,竟然还有车和船。
由于这架飞机是双副翼舵机、双襟翼舵机、单升降舵机、单方向舵机的,所以要设置两个通道为副翼、两个通道为襟翼。由于系统没有四舵机机翼的固定翼模式,所以在设置副翼时,需选择襟副翼混控。
在这里,我发现当1和6通道均为副翼时,5-10通道默认行程量均为75%(不同于其他遥控器的100%),两边舵量不同,还需将双舵机通道行程调整到一致。这里我直接设置到75%,以防通电后舵机超行程后损伤飞机。
在设置襟翼时,我发现这个遥控器的系统和老futaba的逻辑很像,没有单独的襟翼设置菜单,需要在辅助通道里把5和7通道设置到开关上。
此时可以看到5通道默认后挂姿态选择的名称,这点应该是为了适应FPV及使用飞控的玩家,如果不喜欢,可以将它放到其他通道。
在设置襟翼和推杆的联动时,我发现这个功能在升降襟翼混控里无法实现,此处需要用到功能强大的编程混控。
这个混控由于要设置三个位置的升降混控,因此选择曲线模式,其自带5个点,足够使用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习惯给电动飞机设置油门锁。这个功能在基础菜单的油门关闭中实现。油动飞机也可用此功能设置发动机熄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遥控器还有微调步进量功能,非常人性化,这点在遥控器中很少见。此功能可以调整每按一次微调对应的舵机输出,0-10,数值越大舵机动作越大。如果是新飞机首飞可以设置大一点,这样如果偏差大能很快调平飞机。在精细调整时可以逐渐减小,来提高飞机飞行精度。对于舵机动作大、舵面动作小的驱动结构,可以把数值设的大点,反之数值要小。
电动飞机的话可以选配乐迪的电压回传模块,能更好的把控飞行时间,防止电池过放。不过没有回传模块或者油动飞机的话,也可以设置计时器。提前预估飞机的飞行时间,如选择down模式倒计时结束后会反向计时,选择DN(S)倒计时结束后不反向计时,还有个up模式为正向计时。电动飞机我一般把计时开关设到油门上(ST-THR),推油门到电机启转时,长按确认键来设置计时器启动点。注意要检查计时器开关的正反向。
计时器最后20秒有提示音和震动,周围噪音大的话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三、总结
总的来说,虽然AT9S PRO遥控器和三五千的遥控器在手感和功能设置上有些差距,但它性价比实在非常高,搭配12通道的接收机,售价仅为539,全功能通道数也多达12个,完全可以满足十来颗舵机的大飞机,而且摇杆的手感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五百多的价位可以有这样高的体验,还要什么自行车?
我认为如果对质感要求不高,追求高性价比,还要有强大的功能和信号稳定性的话,那乐迪AT9S PRO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今天航模情报局的测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买乐迪失不失控要看人品

网友:
功能都是假的,稳定才是遥控器的根本。没有稳定,一切功能都是扯淡。另外手感好不好和电位器有啥关系?有关系也不是人感觉出来的,主要关联在于弹簧力度和结构。

网友:
所以要买它,还得等“失控迪”的外号消失

网友A:
这次的波轮、开关质量怎么样?我之前的AT9,用久了开关失灵,喷WD40解决了。还有波轮暴走,正反转都是加大数值,拍一巴掌后正反转都是减小。。。。最后便宜出掉了

网友B:
这个乐迪遥控器抗干扰能力牛到什么程度呢?传说在飞场,只要乐迪一开机,futaba和JR都可能失控

这么霸道的控谁敢与之同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乐迪遥控器抗干扰能力牛到什么程度呢?传说在飞场,只要乐迪一开机,futaba和JR都可能失控

这么霸道的 ...

这确定是遥控器不是干扰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确定是遥控器不是干扰机?

建议作为无人机的干扰机用吧(迫降无人机不需要电磁枪了,就用这个控吧)。这个控功能多了说明不了问题,国产控要做的精益求精才是正道,否则功能再多也是摆设,这个控的塑料磨具(壳)做的并不好,比较粗糙。这也是大部分国产控的致命缺陷,(不是做不好,而是没想过要做好,否则,代工产品的手感为何没有这种粗制滥造的感觉)。一个产品的好坏不是嘴上说好就是好,最好若干年后再看还有多少人在用这个控。不要在型号上忽悠人,如果质量不行,售后也不咋地。别说PRO ,就是PRO++也不管用。里面的焊接水平一塌糊涂,焊完了,也不把多余的松香清洗掉。高频头元件完全裸露,最起码的屏蔽都没有。现在的电路都是低电压的,不知道这个控为何要用8节5号电池(12V)?如果电源12V进去后,首先用降压电路降压的话,那就太可笑了(当然,设计上电源用宽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说真的只要在飞场的有乐迪控开着,我就不飞,因为出现两次了,我在飞和乐迪控在飞,在不定的时候飞机会乱晃,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还是有影响。我用的华科尔影响最大,FRSKY的小点

网友:
这个不知道咋样,反正以前AT9的波轮按键非常差劲,有时候就乱跳,就不能多加几块钱的成本用个好点的?
既然模仿butaba,我也用的futaba10c有十年了吧,波轮手感还是很好,按键清晰,每次步进干脆准确。

网友:
转盘 摇杆的虚位问题解决了没?不会还在BF里乱跳吧 如果还是这样 还不如加个100多 买个TX16S了

网友F:
连最小的开关质量都提不上去,其他东西能好?
硬件太渣,吹在好也没用

网友:
文章用心了

网友:
我想讲的楼上几位都说了,
就这做工,这设计,这质感居然还能拿出来吹,国产同价位的都有差距,还好意思和3,5000的控比
背后的模拟接头有没有协议输出先不说,就背后那个位置,你倒是告诉我黑羊怎么放!
就这么无脑吹,真的不知道又要欺骗多少小白。楼主要赚钱 讲点良心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作为无人机的干扰机用吧(迫降无人机不需要电磁枪了,就用这个控吧)。这个控功能多了说明不了问题, ...

我想大概是因为AT9的祖传模具吧,否则这都0202年了,新出的控不应该用18650或者2170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最小的开关质量都提不上去,其他东西能好?
硬件太渣,吹在好也没用

这种结构设计和微触开关,如果控用在油机上,被排气管“上一层油膜”的话,估计直接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只要在飞场的有乐迪控开着,我就不飞,因为出现两次了,我在飞和乐迪控在飞,在不定的时候飞机会乱晃 ...

乐迪高频头谐波辐射太丰富,对其它设备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的波轮、开关质量怎么样?我之前的AT9,用久了开关失灵,喷WD40解决了。还有波轮暴走,正反转都是加大 ...

这个倒是有所耳闻

网友(2021-05-02):
为了安全起见,我习惯给电动飞机设置油门锁。这个功能在基础菜单的油门关闭中实现。油动飞机也可用此功能设置发动机熄火。

乐迪AT9S 遥控器 没无病,我看上了,就怪油门反了。我是新手,还没起飞就炸了,配件重买,飞控换K8,但不会调机,不知顺不顺呀!不敢飞
本想把CHA当油门开关,但菜单搞晕了,(电调上电、摇控解锁,马达就转了),我只能一只手按住油门另一只手拔线,但这次学着视频设油门开关
哦!结果油门把我搞晕了,(新手都玩模拟),模拟正相、实机反相,设了油门锁,陀螺仪只收到最高油门,没收到解锁命令,只好高速转个不停,
结果乱套了,刚装上的前尾齿轮扫齿,尾桨也飞没了,出了身冷汗

网友:
引用  sznmy  的
http://bbs.5imx.com/viewthread.php?tid=207683&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extra=#pid3649359
8。无论飞什么,用真机还是模拟,新手必须养成一个必要的习惯:不对马上收油,最好是能够练习到发现问题条件反射,立即进行油门锁定!,炸鸡事小,人命事大。这个习惯能救你、别人小命。2010年春 节惨祸犹在眼前。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的飞手如果能做到无意识锁油的话。。。。。。。惨祸至少发生概率大大降低。

乐迪,我真的不会调油门锁定,我相信有很多新手也研究不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