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主板了,郁闷!

楼主(2020-06-07):
更换尾电机后,一时冲动忘记两个焊接处忘记做绝缘处理,直接起飞。开始发现锁尾很差,拿在手上测试,发现尾电机转速超级慢.......转了15妙,突然发现一阵抽风,然后遥控器与飞机断开连接,同时问到一股焦味,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尾电机线路短路。打开机头罩,通电后只有电调的滴滴声,主板灯都不亮了……淘宝新主板已经下单115元。希望下次不犯2了

网友A:
尾电机短路一般也就烧三极管或驱动ic,换了就好,伟力这个主板怎么会导致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短路一般也就烧三极管或驱动ic,换了就好,伟力这个主板怎么会导致灯也不亮了。

不晓得啊,等不亮,遥控器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晓得啊,等不亮,遥控器也连接不上了

你看是哪里烧了?是不是电流过大烧掉了某个保护电阻,不太懂。小飞机焊点太小,特别容易短路,原来焊电调就短过烧了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哪里烧了?是不是电流过大烧掉了某个保护电阻,不太懂。小飞机焊点太小,特别容易短路,原来焊电调 ...

是啊,主要不懂,可能就坏了几块钱的配件,关键不会搞没办法

网友:
估计主板也烧了

网友B:
这个机子舵机好换不,需要一起换3个吗?有一个舵机有点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舵机好换不,需要一起换3个吗?有一个舵机有点抽风了

简单的,可以一个一个换的

网友C:
mos管烧了,我也犯过这样的错,1块钱买了2个,换了过后复活了!

网友:
可以自己修,关键是自己要懂电子电路原理。

网友D:
所以我买了N多台K100,拆主板用都值了,话说以前100这货才120元,和单主板一样的价钱,其他大部分配件和110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买了N多台K100,拆主板用都值了,话说以前100这货才120元,和单主板一样的价钱,其他大部分配件和110 ...

以前买的不是K100,是HCP100吧

网友D:
就是伟力的XK-K100,K110的有刷版本,单机带电池和配件,全新有包装的,我买的时候已经涨价了,140元包邮

网友E:
今天遇到了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尾电机不知何故甩了出来,然后MOS管烧掉了,换了3416MOS管,但是接收板还是没有通电。拆下后发现有一个零欧姆的电阻烧掉了,这是电调给接收板供电的线路。手头一时没有零欧电阻,就用一点导线直接连上。上电后一切恢复正常。想回头还是换成同样的零欧电阻,怕下次还烧,零欧电阻起个保险作用。

用你的图上的,画红圈的位置。焊点很小,小心不要把其它的位置短路了。

试试看,也许有收获,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了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尾电机不知何故甩了出来,然后MOS管烧掉了,换了3416MOS管,但是接收板还是 ...

高手啊,我没搞定电路板已经被我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我没搞定电路板已经被我扔了

呵呵,有点急躁啊!其它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伟力的XK-K100,K110的有刷版本,单机带电池和配件,全新有包装的,我买的时候已经涨价了,140元包邮

哪里卖1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了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尾电机不知何故甩了出来,然后MOS管烧掉了,换了3416MOS管,但是接收板还是 ...

哇,猜对了,果然有保护措施,学习了

网友(2022-07-08):
这个接收机工作电压是多少?好盈12A电调5V电压给它供电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有点急躁啊!其它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下!

请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好盈12A供电的5V1A会烧掉这个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烧了,我也犯过这样的错,1块钱买了2个,换了过后复活了!

请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好盈12A供电的5V1A会烧掉这个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好盈12A供电的5V1A会烧掉这个主板吗?

很久没玩110了,这个还真不知道,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好盈12A供电的5V1A会烧掉这个主板吗?

用5V估计主板问题不大吧。有高手改2S动力用的是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