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沉下心来玩K110练点技术了

楼主(2020-06-07):
装了台KV13000的加长版电机,比起之前1104同KV的暴力太多,关键是不掉转,尽量减重了刚好60克

网友A:
这么暴力,尾巴hold得住不?我的为啥原装都锁不住尾巴,一推油就甩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暴力,尾巴hold得住不?我的为啥原装都锁不住尾巴,一推油就甩尾巴

尾巴锁的非常好无需改无刷

网友B:
红色的是aeo的1104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暴力,尾巴hold得住不?我的为啥原装都锁不住尾巴,一推油就甩尾巴

调小点螺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是aeo的1104电机吗

1106 kv13000

网友:
有没有电机连接

楼主:
AEO 去年底已经清完货了,听说K110原电机自己绕线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C:
是伟力110原厂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伟力110原厂电调吗

华科尔V120D 的1S 20A电调,减重后重量跟原厂电调差不多,这种1S大A数电调好像市场没有了

网友D:
听声音非常暴力,但感觉螺距不够,不知道视频螺距有没有用尽,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非常暴力,但感觉螺距不够,不知道视频螺距有没有用尽,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太重了

几乎跟原机一样重,只是伟力的控螺距曲线不太好调,后来我又调了一次感觉好多了

楼主:
用350高压电池比较适合炸一次锁尾变差了,经检查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大齿轮转动平面同心性变很差,二是尾管变软抗扭性变差了

网友E:
楼主的英文很溜啊

网友E:
是用D7E飞么?能分享一下控的设置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D7E飞么?能分享一下控的设置参数么?

我也想用D7E飞K110,但我的D7E是5.0中文版的,sfhss协议对不了频,卖家老哥说能对,但我的就是对不了,换了各种频编都对不了,要不的我的D7E就可以一统天下扔掉所有伟力控了,X6控用不了多久油门弹簧就会坏,不能推到顶定住,
D7E飞MCPX、九鹰318A、125A都是用同一组参数,只是协议换一下,这类型的主板都是第五通道设置一个固定数值,其他同道设置一段式即可,九鹰318A、125A可以调节第六通道调节初始螺距和螺距行程,但MCPX不行,只能在机子上调拉杆长度,这几种机型均已爽飞
D7E飞MCPX BL、130X、HCP 100S(DSM2卫星)是用另外一组数据,其实就是第五通道留白,其他同道设置一段式即可,第六通道调节初始螺距和螺距行程,这几种机型均已爽飞
D7E 飞亚拓150X(DSM2卫星),能飞,但不能锁尾,需要复杂设置,未爽飞
D7E 飞V120D02s ,能对频,只有尾舵机正常反应,还没成功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英文很溜啊

必须的啊,这是入行敲门砖,不过我的专八证书是20年前考的,后来就从来没用过了

楼主:
户外乱飞

网友:
挺好,挺好。路过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