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2306电机KV值,改单根绕线

楼主(2020-06-07):
目前市面上已有得2306电机主要是银燕和致盈,银燕最低KV值为1700,致盈的最低KV值为1350,两款电机对于6S电池来说
KV值仍然太高太暴力了,不适合长续航,而且致盈2306电机价格也很贵。
因此亲自动手拆解银燕Eco2306-1700KV电机(65元一个很实惠),将其KV值改为1000适应长续航,并用单股粗线代替以提
高效率,EMAX高端和致盈基本都用单股,低端的Eco用多股。
数了下圈数,Eco2306电机为13圈,因此我们要将其改为1000KV的话,圈数应为13*1700/1000=22.1,也就是22圈,试了
多种线径,最后选用0.35mm  QA1-155漆包线来绕刚刚好,0.38mm实在绕不进去,试了三次,放弃了。
效果不错,就是有点费手。

绕线示意图,用的是三角形接线,其实星形接线更优,但会多一个焊接头,因此小电机很少采用。

一晚上绕了4个,手疼

网友A:
kv1000左右的电机多呢。不做竞速买2306干嘛。

网友:
DIY精神可嘉。手艺不错。

网友:
也有这想法,学习一下。

网友B:
单股绕线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000左右的电机多呢。不做竞速买2306干嘛。

大  重  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股绕线的好处是什么?

同样的槽面积  铜截面更大  也就是效率更高  但是绕线困难 特别是机器绕线  所以单股一般手绕 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槽面积  铜截面更大  也就是效率更高  但是绕线困难 特别是机器绕线  所以单股一般手绕 成本高

不用考虑集肤效应吗?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 佩服 给你推荐一款朗宇X2305无刷电机V3 高效电机 我打算用来做太阳能无人机了 看看他恐怖的效率 最大29g/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 佩服 给你推荐一款朗宇X2305无刷电机V3 高效电机 我打算用来做太阳能无人机了 看看他恐怖的效 ...

朗宇V3确实不错  也是手工单股绕线  但是KV还是太高了  2S/3S 是它的最高效率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集肤效应吗?

微乎其微    50A以下电流完全不用考虑集肤效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槽面积  铜截面更大  也就是效率更高  但是绕线困难 特别是机器绕线  所以单股一般手绕 成本高

上次看大神贴,说模型电机工作频率属于高频,导电会有集肤效应,那么多股的话表面积更大,同时满槽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看大神贴,说模型电机工作频率属于高频,导电会有集肤效应,那么多股的话表面积更大,同时满槽率更高 ...

资深电机工程师表示  这个大神在乱讲哈哈哈   多股的优点在于工艺简单  适合机器绕线  实际的槽满率大家可以自己用AUTOCAD填满计算一下  单股明显优于多股的  同样简单的事实 为什么同样的EMAX 2306电机  高端RS系列用单股  低端ECO系列用多股

而且电机的频率根本不算高  2万转速  电机频率=20000*7/60=2333Hz  2k的频率对于集肤效应的影响有多大?多少MHz的高频电感都没用多股,KHz的电机需要用多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深电机工程师表示  这个大神在乱讲哈哈哈   多股的优点在于工艺简单  适合机器绕线  实际的槽满率大家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深电机工程师表示  这个大神在乱讲哈哈哈   多股的优点在于工艺简单  适合机器绕线  实际的槽满率大家 ...

这个有道理!

网友(2020-10-14):
引出线头尾怎么接呢?

网友:
我也自己改过,2500kv改1750KV,

网友:
同样圈数,星型接法好像是三角形接法的1.75倍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