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OBBY】垂直起降狂魔的新玩具,致胜FV-31上手体验

楼主(2020-06-08):
    这次终于找到了一架差不多的垂直起降飞机,颜值虽然没法担当,但是性能还是不错的嘛!

网友:
等你测评FMS新出的ASW-17电滑

网友:
颜值还不错啊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2021-05-19):
遥控器5通道分配AUX1,2段开关,FB里边设置给Angle,滑块右端1600左右,用来切换3-6轴模式;
遥控器6通道分配AUX2,3段开关,FB里边不用分配,用来切换垂直、45度和平飞模式;
遥控器7通道分配AUX3,2段开关(没两段用3段,FB里边拉一下滑块 调一下),FB里边分配给ARM,用来解锁。
这样就有了6钟飞行模式,分别是3轴和6轴下的垂直、45度和平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