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必须放在重心位置吗

楼主(2020-06-08):
新手问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
ftspear用21700电池必须后置一点,飞控可以前置吗

网友A:
重心或者靠后都行,不能太远,尽量靠近

网友B:
放重心效果最好,尽量别太远。

网友C:
加速度计最好是接近重心的位置。
具体的话很复杂了,现在的传感器一般比较灵敏,飞控算法不差的话偏一些不是大问题。像DJI的S900往上的极佳,给IMU留的位置就不在重心上

网友D:
要看用什么飞控,商品控没得调试的话就靠重心,如果是APM,有设置可以调,你放机尾和翼尖都没问题

网友E:
原则上是重心位置,也不是绝对。不影响其他设备和抗虑搞干扰的情况下,尽量接近重心
反正我三架没有在重心上

网友F:
尽量靠近重心,主要是飞行器俯仰,滚转时如果飞控不在重心,会检测到异常的高度变化波动,定高功能会尝试保持高度,反而造成原本稳定的飞行器高度变化。
尽管有些飞控可以设置安装位置距重心多少毫米,但这仅仅是一种补救,能靠近重心还是尽量靠近。

网友G:
最好放重心上

楼主:
用f4v3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