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 T14SG如何设置熄火开关两个档为关

楼主(2020-06-08):
想把Futaba遥控器 T14SG熄火开关设置两个档为关,也就是位置1位置2都不熄火,只有位置3才熄火。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好多天也没找到怎么设置,求老手指教,给个详细步骤

网友A:
设置开关以后,再进一级菜单,是设置开关每档位置对应的闭合选项的,根据需求弄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开关以后,再进一级菜单,是设置开关每档位置对应的闭合选项的,根据需求弄一下就行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选择single,然后on off选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设置熄火开关时,选择开关的第一个界面全是开关对吧,选好了之后,右边会有一个on/off的选项,进去之后,如果是3段开关,就会有一列三个选项,可以选择on或者off,也就代表三档开关每一档时对应的开和关。如果只希望拨到一边时启动功能,那就把第一个或者第三个选为on,其他两个是off就可以了。至于第一个或是第三个哪个选为on,那就看你希望开关在下面时熄火还是在最上面时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熄火开关时,选择开关的第一个界面全是开关对吧,选好了之后,右边会有一个on/off的选项,进去之后, ...

非常详细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熄火开关时,选择开关的第一个界面全是开关对吧,选好了之后,右边会有一个on/off的选项,进去之后, ...

不知道从哪个主菜单子菜单进入熄火 开关的设置。选好之后怎么设置开关我知道,因为陀螺仪和D/R我都设置好了,熄火开关没找到从哪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哪个主菜单子菜单进入熄火 开关的设置。选好之后怎么设置开关我知道,因为陀螺仪和D/R我都设置好 ...

不知道你是飞什么机型,我这个是固定翼里的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模友的指导,已经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