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2.5最新固件,很奈斯,5寸机新固件首飞

楼主(2020-06-08):
飞行视频https://b23.tv/9Pa2by

网友A:
hi 大佬,我最近也装了一台远航机,现在遇到一个罗盘校准的问题想咨询下。
我用的后倾安装的BN-880打印件,在罗盘和陀螺仪都校准之后,发现机头指向正北、南都没问题,但是正东、西却和实际手机指南针差了大概30°

问题:
1.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BN880模块斜装引起的?是否必须水平安装啊?
2.我参考了INAV的官方wiki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GPS--and-Compass-setup
里面说到如果后倾30度安装,用命令set mag_align_roll = -300  ,但是我在最新的2.5.0固件上试过了提示没有这样的设置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大佬,我最近也装了一台远航机,现在遇到一个罗盘校准的问题想咨询下。
我用的后倾安装的BN-880打印件 ...

不超过水平反转的倾斜不影响方向,考虑下周围电子设备对罗盘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大佬,我最近也装了一台远航机,现在遇到一个罗盘校准的问题想咨询下。
我用的后倾安装的BN-880打印件 ...

你测试的环境对度数影响很大,比如室内,或者地板有钢筋混凝土,你到室外,草地上测试,肯定没有误差

网友A:
大家好,我昨晚研究了下inav 2.5.0 的命令行,发现wiki上给出的罗盘手动设置(set mag)命令竟然是错误的..
wiki里写set mag_align_pitch = 1800 set mag_align_roll = 0 set mag_align_yaw = 2700,这样输入会提示没有变量名...正确的变量名应该是align_mag_roll align_mag_yaw   align_mag_pitch,官方竟然写错了...

按照我的情况具体设置是
set align_mag_roll = 300
set align_mag_yaw = 900
set align_mag_pitch = 1800
其中300就代表罗盘向后倾30°

这样设置后室内完美对齐四个方向
ps:据wiki所说命令行输入后,原先界面上选择的cw90flip信息将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昨晚研究了下inav 2.5.0 的命令行,发现wiki上给出的罗盘手动设置(set mag)命令竟然是错误的.. ...

set align_mag_yaw = 900
set align_mag_pitch = 1800
两个一起就是cw90flip。
set align_mag_roll=300,难道你罗盘是倾斜30度安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 align_mag_yaw = 900
set align_mag_pitch = 1800
两个一起就是cw90flip。

是的,看我那个3D打印件的图

网友B:
但是你向前飞的时候不就刚好抵消那个倾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向前飞的时候不就刚好抵消那个倾斜吗

定高定点的时候会莫名爬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高定点的时候会莫名爬升

你这样设置好了,定点定高就不会莫名上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设置好了,定点定高就不会莫名上升了吗

哈哈 还没试过,但是我看老外issue里说是能解决,周末出去试飞看看

网友(2020-07-21):
我的f4v3飞控刷了inav 2.5.1固件后就没法连接调参软件了...

网友C:
你这视频就做一个翻滚还翻车了,怎么nice了没看出来啊,
也没有测试他的自动返航降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视频就做一个翻滚还翻车了,怎么nice了没看出来啊,
也没有测试他的自动返航降落功能

https://b23.tv/nyKfNq
https://b23.tv/DH8m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