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6-08):
装了个富丽380,现在发现十字盘的方向和450机子是反的,在控里如何选择十字盘(我用的是MB陀螺).多谢!

网友:
都是120度十字盘 何来 正反一说

网友A:
这个要看mb的说明书,在mb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mb的说明书,在mb里改

OK了!谢谢!

网友B:
对的,无副翼都是在陀螺仪里选择十字盘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无副翼都是在陀螺仪里选择十字盘类型的

     佩服,8年前的悬案都让你给扒拉出来了。跟27年后的今天要出《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续集有得一拼。
    期待结案!

网友:
串台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