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请教个问题关于图传开关

楼主(2020-06-08):
这样的,刚开始玩2寸穿越机,F3飞控的,一直用目视飞,续航7分钟;后来加了图传和摄像头,技术没练好,续航才3-4分钟,有点亏,想设计个图传开关,两个思路:1、在图传和摄像头公用的5v线上加一个小开关;2、bf里面能否设置图传开关(好像可以调频率,不过我这个是固定20mw的)。请高手指教~~
---------------------------------------------------------------------------华丽的分割线--------------------------------------------------------------------------------

经过朋友指点,在负极加了个跳线开关,实测续航多2分钟左右,我终于把mini接收机塞进头罩了~~

网友A:
续航减少是重量增加了,加开关不好使,减重会增加续航。多余的去掉吧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加的。

网友C:
在图传的正极供电上加个小号的香蕉头,不用就拔了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减少是重量增加了,加开关不好使,减重会增加续航。多余的去掉吧

据我实测,不接图传和摄像头,飞机明显有力,而且续航多2-3分钟,对于我目视来飞够了(其实是用屏幕飞不好,老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减少是重量增加了,加开关不好使,减重会增加续航。多余的去掉吧

我还是想这样改,这点重量这小机还是可以的,我试过负重多50克,照样高飞30米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减少是重量增加了,加开关不好使,减重会增加续航。多余的去掉吧

这里加个跳线开关,这点重量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图传的正极供电上加个小号的香蕉头,不用就拔了

谢谢提醒,我弄了个跳线开关,之前其实是个4线接头,但是被我炸机炸没了,然后索性直接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加的。

对于我选择目视飞行的初学者,镜头和图传暂时用不到,但是又懒得又拆又装,有次看着屏幕飞,机子飞了30多米高都不知道,没有高度感,可能上眼镜会好,不过没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想这样改,这点重量这小机还是可以的,我试过负重多50克,照样高飞30米多。

电池续航减少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只目视不看屏幕飞永远飞不出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