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7飞控芯片发烫正常吗,求解

楼主(2020-06-08):
就圈上的这个芯片
在线等

网友A:
发热正常,发烫好象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正常,发烫好象就不正常了。

就是发烫,不是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发烫,不是发热

手能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能碰吗?

几分钟时间,完全就是烫手

网友B:
热和烫太主观了,量下温度吧……
这种芯片自己的发热一般只是温手,热都算不上,但是四五十度的话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分钟时间,完全就是烫手

我的通电几分钟就是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和烫太主观了,量下温度吧……
这种芯片自己的发热一般只是温手,热都算不上,但是四五十度的话也能正常 ...

肯定是烫,不是那种热,就像600mw图传开满功率那种烫

网友C:
工作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我的大通的f4也是烫,直接返修了,

网友E:
单片机这种玩意,只要能用就正常。f722满计算量运行的时候功耗好像是1w还多,我固定翼里没有东西挡着的f7飞控都能到60度。现在这堆飞控电调叠一起,散热设计的和屎一样,不烫才有问题。。。f3和f4的主频低,计算能力弱,自然不烫。
当然我并不是说发烫是好设计,要是放在量产产品里芯片温度烫手售后会杀了你。可谁叫飞控这种东西坏了也没的售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大通的f4也是烫,直接返修了,

我的大通就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这种玩意,只要能用就正常。f722满计算量运行的时候功耗好像是1w还多,我固定翼里没有东西挡着的f7飞 ...

意思f7发烫是正常,f4就是正常温热?
我也第一次用f7,主要是收的二手,就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我用了好几款飞控,曼巴 foxxer 马泰克 大力 全是f4,都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正常就没有问题

简单测试过,没上桨,测试问题都不大,但这东西才几分钟就发烫,确实心里面没底

网友:
那就像CPU一样价格风扇吧,也可以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烫,不是那种热,就像600mw图传开满功率那种烫

应该还是不太正常吧,以前的32都没感觉发热过,但是f7的功耗确实要高不少

网友F:
所有F7都几乎比F4发热要大的多
飞行中会有气流散热 不必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F7都几乎比F4发热要大的多
飞行中会有气流散热 不必在意

这个不是发热,是发烫,就和图传开满功率那种烫,我连调参都要发烫,还有是不是和开双8k也有关系?

网友:
大力f7本身应该没毛病,你可以飞行试一下

网友:
飞控发热正常,发烫不正常!

网友:
昨天到手的f7通电发热,比f4热,我也以为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f7发烫是正常,f4就是正常温热?
我也第一次用f7,主要是收的二手,就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我 ...

相同布局相同体积情况下是这样的。f7功耗比f4高,比f4还热就很正常了。

网友:
我的大力f7情況一樣,發燙得跟圖傳一樣熱,osd直接顯示70度以上的警報,但我的9v輸出壞了,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网友:
一般摸着不烫手才正常,摸着烫手基本上有问题,或者短路。

网友(2020-08-13):
用过两块不同牌子的F722,要比F4热得多。现在这块单连USB还好,上电池静止不到1分钟就70度报警,可以一直上到近100度,但一飞起来温度就降到5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