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坑到吃土:911疑问合集

楼主(2020-06-08):
Q&A
单飞新手,碰到太多的新名词,有些实在不懂的可能会查,但一些感觉不是很“深奥”的词,半懂半不懂的,比如飞友们的口头语,就经常靠猜,猜对比较多,但有时候就会猜错。比如前几天我看到很多帖子,提到911的时候就会说911是锤子机,我不知道其他人思路是怎样的,可能因为我用的是911S,以为锤子机指的是可以自动恢复平衡的飞机,然后就带着这个错误的好几天,还在帖子里面提问和”锤子机“相关的东西。。。幸好后面继续看贴,直到发现有人说锤子指的是头顶的平衡杆,两个铁块挥舞起来就像锤子,这才明白锤子的意思。911S是最近才出的,没有平衡杆,而我看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三四年以前的,那时候的911都是有杆的。从新手的角度出发,新手大概知道平衡杆是什么,但不知道锤子指的是”它有锤子一样的零件“,还是”就像一把倒挂着的锤子,可以恢复自平衡“(可见我的思路比较奇葩~)。所以各位的一句话,真的可以帮助不少人啊!

我是遇到什么疑问就写下来,可能里面包含不少月经问题,但各位少侠和老鸟的一句耐心话,至少可以使新人节约一小时折腾和犯傻,多爽飞一小时,甚至能增加自己和别人的飞行安全!希望能不吝赐教!当然,我其实把这个当成一个笔记本,我也会自己找答案的;你还会注意到可能还有和固定翼、遥控和电池等相关的东西,不过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911的。如果有时间,我会收集整理一下这个机型的所有疑问和知识点的,总结并把答案写出来。
因为新手往往是带着一大堆疑问的,如果没有及时记下来,当在网上查找A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可能就会忘了B问题是哪个,所以这里把我碰到的问题集中起来,先记下来再慢慢找答案。

因为问题太多,(可能不小心还会有重复的问题),所以麻烦各位讨论的时候带上前面的数字序号,以方便找到问题位置。问题后加上:的是经过寻找答案得出的结论
1、911换上其他大小和长度的电池重心改变,会影响飞行吗?
2、照片上看到有些人飞机没有罩(好像是DIY的),不知他们飞的时候有没有把罩子放上,所以问题来了:直机带罩和不带罩,影响留空时间,散热效果,增加阻力,耐摔程度吗?为什么不装上罩子?
3、1S小飞机,JST等各种接口,送安全耐用,电阻大小,方便易插,性价比,体积等各种因素中,哪种插头效果最好?想统一一下电池头。
4、想让直升机悬停,但飞机在离地面30到40厘米的时候,无风,也没有控制右杠(美国手),而它会一直水平向左漂移,这是正常现象吗?       :不作任何操作机体会自然漂移,需要打碎舵纠正
5、911自带的USB充电器输出两个5V给电池,这岂不是犯了”过充过放“的大忌?(我发现所有的共轴双桨小玩具自带的充电器也是输出5V给电池充电的)
6、我看到有老手这飞机飞120电就要换电机了。有两个问题:莫非飞飞机的时候你们还会写”正“来记录次数?有刷/空心杯的飞行保护要点有哪些(比如油门温柔推拉?)?
7、我看到很多人拿911接收板改固定翼。911是4通的,他们改成固定翼之后是不是就只能放弃911的尾桨通道,也就是做成不要垂直尾尾翼的三通固定翼?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接收板子,来自拆机或者现成的,可以飞四通道的?
8、当时没有人指点,其实我也是有点后悔买了911(当时还在犹豫选911还是F47)。后面我想入6通飞3D的话,有没有类似911大小,并且有911各种优点的:便宜(机子和零件),耐摔,可以切换6g和3D模式,电池最好也能用上911的,零件也能大部分通用的,比较实用的,热门的机型?
9、我飞到911飞不动了,后面量了下电压,3.4v,这岂不是过放了?它又不能像固定翼那样带上bb响,怎么防止过放?
10、看到很多帖子说室内玩直升机/四轴,不怕把电视机弄坏么?室内飞这个应该注意什么?
11、悬停,是慢慢地操纵两个杆到固定角度并固定,让机子在某个位置达到平衡状态从而不漂移;还是依据状态不停操纵两个摇杆,让机子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左右前后反复摇摆,在不平衡中实现悬停?
12、对尾指的是尾巴一直朝着操纵者,还是尾巴一直指向一个方向,比如南方?
13、我看到15年的时候就有人说911飞的人少了,现在还有多少人飞这个?四通或者六通,现在一般人飞哪个小飞机比较多?
14、有平衡杆的911和没有平衡杆的911S,性能区别在哪里?入手容易性、可提升的空间大小有区别吗?还有,多了一个平衡杆,应该更加容易摔坏吧?
15、我看到即使是同一个机型的单桨直升机,有的还有平衡杆/副翼,或者平衡杆和副翼都有的,这两样东西相对没有的机子,有什么好处和作用?
16、这些空心杯电机,比如716,只要是716规格,性能都是一样的吗?还有电机质量,哪家强?怎么看?
17、电机发热导致高温消磁?影响电机性能?
18、固定翼小飞机用1S比较多吧?他们的电池接头,一般用哪个?我想和911的那个通用下。
19、1S电池一般哪个规格,哪个容量的比较适合中小直升机/固定翼?最好通用

(不定期补充、更新问题和答案)

网友A:
真佩服会打字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会打字的人

电脑端才会这么打字吧,手机这么玩手指不答应。。。
印象笔记编辑好,再复制粘贴

网友:
这个字太多了吧……

网友B:
没必要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只需要了解电池不要过放,不低于3.6v,你一开始选择的机器有问题,其实k100适合练习,轻,比k110更耐炸,6g模式和你的911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只需要了解电池不要过放,不低于3.6v,你一开始选择的机器有问题,其实k100 ...

搜了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
这一架K100顶两架911了~

更不用说加遥控还要另外掏200,911加遥控才掏50~
等加上高频头给D10,看看能不能玩再说。看到不少帖子,都说貌似911S还换了协议,却没人说到底能不能控制,莫非我要第一个吃螃蟹
不知K110怎样?好像飞K110的有不少人,从0到911到100到110,一架比一架贵200~https://s.taobao.com/search?q=伟力+K110

我的911这几天已经从三楼摔下三次了,依然坚挺
还有,你们一般从哪里买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3.6e064ac5e2qHB4&id=560816072049&ns=1&abb ...

前段时间闲鱼310买了2台(不含控)听说最初只要120,便宜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闲鱼310买了2台(不含控)听说最初只要120,便宜又好飞

K100吗?看来,等飞熟练了,可以从闲鱼收来做零件或者飞。

网友C:
如果要入坑,可以考虑买一个好点的控,不要用原装控,手感不好,老手都玩不好,新手更不用说了,飞机可以从4通开始,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入坑,可以考虑买一个好点的控,不要用原装控,手感不好,老手都玩不好,新手更不用说了,飞机可以从 ...

我有一个华科尔的D10,应该勉强够用吧?打算再加上四合一高频头,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911S,以及后续的6通大坑,四轴之类的,能不能继续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入坑,可以考虑买一个好点的控,不要用原装控,手感不好,老手都玩不好,新手更不用说了,飞机可以从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它这个K100的遥控居然也要200,不知算不算垃圾控

楼主:
忽然意识到自己慢慢走上了剁手之路:好像直升机玩起来花钱不知不觉,你看到新的机子,就想着继续升级,每次升级,基本就是一台整机地买,沉迷于新机,旧机子的零件用不上,只能吃灰或者出手。
固定翼=机身+零件×20,200块可以买一大堆零件了,一般摔坏了就热熔胶/胶水侍候、换桨,关键是无论怎么升级,玩前拉后推,还是KT泡沫,零件基本都通用,除非后面玩涵道之类的
直升机=零件×50,每次升级,机子逐渐变大,零件逐渐变多,还特别贵,随着机子变大,零件、电池一般也不通用了——每个机子都要配上三块以上的电池吧?
按照淘宝价,500块大概可以组装2~3架新老玩家都可以接受的固定翼了,而直升机新老通吃的大概就K110/K100小飞机一架

楼主:
我电脑端排版,显示结果出来是很正常的,没想到手机端显示就像一坨屎……话说现在看论坛的都不用电脑了?

网友:
可以,支持楼主继续潜水,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多看多吸收多理解,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能够不断升级是好事,证明技术不断进步,我好久都没有入新机了,技术不行,飞机钱用不了多少,是真爱的话一万几千的现在相信没几个拿不出来,我觉得成本最高的是时间上的投入,这个成本根本无法计算

网友D:
关于电池接头,我觉得还是继续用51005/51006的小白头吧,这个主要是轻,问题就是不耐磨,容易热,用段时间就换一个,减重应该是最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华科尔的D10,应该勉强够用吧?打算再加上四合一高频头,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911S,以及后续的6 ...

华科尔的控本身就是一个小坑,加高频头,刷固件,改硬件配置文件,熟悉软件设置,新手没有人带根本搞不定,涉及软件和硬件,还有有动手能力,少一样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控本身就是一个小坑,加高频头,刷固件,改硬件配置文件,熟悉软件设置,新手没有人带根本搞不定 ...

搞好了…事实证明,找到好版本的deviation,这个d10也能飞911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池接头,我觉得还是继续用51005/51006的小白头吧,这个主要是轻,问题就是不耐磨,容易热,用段时间 ...

…已经全上了jst,主要是这个零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