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升级皮传还是轴传?

楼主(2020-06-09):
最近想自己装一台2s的小机,某宝上看到有家店有V120升级机身套件。一种是轴传,一种是皮传。
一直飞尾电机和轴传的,想搞个皮传的试试。但之前逛论坛看到有人说皮传那个不好飞,勉强能对尾悬停。
有飞过这两个的模友给个建议吗?

网友A:
花钱买体验可以,练技术还是老老实实飞K110,这种2S小机我都有上百台,但没有充足的后续配件,目前只限于自己玩
我去年花了560买了一台勉强能飞的V120D旧单机,只为了体验一把小轴传,后来又买了LZ上面说的那个皮传套装,后还在咸鱼收了一个玻纤鸡架版本的轴传空机,前后花了1K多吧体验华120
对比同类产品九鹰318A和地平线130x ,确实是各有长短,从硬件本身来看,华机的弱点在于机架主体过软,舵机安装过于奇葩,不能直接使用普通同等重量型号的舵机
九鹰318A的明显弱点就是尾舵机架要依附机架部分,炸鸡后难以修复,其他没有明显弱点,但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采用了抗扭的4MM圆形碳纤尾管,二是采用了与尾轴分离的独立的尾中联,至于以往飞手普遍认为318A是豆腐渣工程,这可能与他们的对它的定位有关系,这机不适合暴力3D,只适合温柔的翻翻,就本人使用水平来说,这机是最轻盈的最惬意的1S轴传小机,用D7E控飞实在太爽
至于地平线130X,这机的好和坏相信有过很多讨论了,本人只总结两个不好的地方,一是尾轴容易歪\容易脱臼,二是十字盘舵机安装孔容易坏,不过这个也不是大问题,用点热熔胶固定就好,最大问题还是尾轴问题

网友B:
不推荐。鸡架太软太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鸡架太软太脆弱

比我还早5年注册的五星上将良心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钱买体验可以,练技术还是老老实实飞K110,这种2S小机我都有上百台,但没有充足的后续配件,目前只限于自 ...

谢谢。看来是该刷一下D7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钱买体验可以,练技术还是老老实实飞K110,这种2S小机我都有上百台,但没有充足的后续配件,目前只限于自 ...

九鹰 318 A 就是豆腐渣工程,不是我诋毁九鹰的产品,你们可以问一下购买过九鹰 318 A 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钱买体验可以,练技术还是老老实实飞K110,这种2S小机我都有上百台,但没有充足的后续配件,目前只限于自 ...

老铁!你这么多鸡鸡操的过来吗?

网友(2020-11-27):
车用的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