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床对刀和钻孔跑偏的请教

楼主(2020-06-09):
我是一纯小白,压根就没学过机加工,但是喜欢研究这玩意。新进了台25V小铣做点模型零件。

铣床对刀的时候,我把百分表吸在主轴上,零件太小了,就直接在分度头卡盘上对的中心,X轴Y轴最后都对到了2丝以内,然后装上4MM中心钻打中心定位孔。定位孔打完后就直换6个的钻头钻孔。最后零件拿下来一看,明显的中心通孔不在中心上,这是为毛啊?拿卡尺一量,足足错了0.8mm

最后检查中心钻和6mm钻头,发现钻头单边刃口有点崩了,这是不是偏孔的原因?这个零件上只有中心孔位置不对,边上10个孔的位置都是对的.边上10个孔,也是先用分度,再中心钻打定位孔,再换4mm钻头打通孔。

网友:
直接用车床开孔不香嘛,不在中心的孔,上个花盘就可以搞定

网友:
周围的圆孔怎么分度的?卡盘下面有分度盘吗?

楼主:
听取各位师傅的指点,在车床上就打好中心孔,专门磨了把高速钢车刀车外圆。然后铣床打表分度,再打定位孔,再钻通孔。最终成品效果很满意。误差10个丝以内。玩模型精度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围4 mm圆孔的位置都对着呢,离外圆的距离也对,就是中心6mm孔打偏了。对刀方面,在卡盘上与工件上对能有 ...

天壤之别,卡盘夹持是有位置偏差的,差多少一个是设备精度,一个是工件精度,还有操作员操作。
参考位置选择,根据精度要求和经济性,要尽量排除干扰项

网友:
改数控呗   要不然用车床简单

楼主:
请教下楼上各位,6mm立铣刀,铣铜铝材,用几刃的?什么材质的?转速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车的时候记得中心钻打个孔。千万要记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切削刃如果崩刃对钻孔有影响,但主切削刃崩刃实在少见,何况在装钻头时肯定能够发现。如果不是主切削 ...

请教一下,6mm立铣刀具体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图纸

疫情期间在家关禁闭的成果,全图沒画完,主要核心结构都有了,也用PⅤC管验证过。这才狠下心自己搞。外协加工太贵了,还没意思,玩的就是个过程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加工就是这样,
那道工序没做对,
精度就偏了,

恩!高度尺和大理石平台可以考虑一下了!下次发绩效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活用CNC就简单了。

CNC玩不起,便宜的没精度没效率,达到要求的又太贵。以后手头宽点了,再慢慢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工艺排列缺项、失误。坯料下车床前,就该加工出中心孔,切断时要留一段二次卡装用的芯轴。二次加工时 ...

多谢多谢,又学到了!!!师傅说得对,我就是步骤错了,下车前沒打中心孔,顶尖直接顶的,偏了0.5个mm,硬车了个圆。没考虑二次装夹就直接切断了,这些都得改!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切削刃如果崩刃对钻孔有影响,但主切削刃崩刃实在少见,何况在装钻头时肯定能够发现。如果不是主切削 ...

确实是钻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切削刃如果崩刃对钻孔有影响,但主切削刃崩刃实在少见,何况在装钻头时肯定能够发现。如果不是主切削 ...

多谢指点,我就是先横向对完,再对纵向的,百分表工件外圆左边归零,转180度到右边,最终调到3个丝。然后锁横向再问样的方法对纵向。

网友E:
这活用CNC就简单了。

网友F:
明显是工艺排列缺项、失误。坯料下车床前,就该加工出中心孔,切断时要留一段二次卡装用的芯轴。二次加工时,卡芯轴对刀打孔,打孔完成清除芯轴多余部分。

网友D:
机加工就是这样,
那道工序没做对,
精度就偏了,
不然为啥要花钱买数显高度尺划线 ,
磨钻头要买磨专门钻头机器,
钻孔用铣床,各轴锁紧,
最简单就是用车床钻中间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加特林!冒蓝火的,要么?

王哥,这就是我一直找的呀 随便告诉你一声,钻头伸出越长越容易钻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