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四合一小飞手

楼主(2020-06-10):
首先我们要先准备四个小飞手(我这里用的LDARC的小飞手)

拆开小飞手外壳,将电池取出。

拆除接收模块,用延长线延长

焊接好以后可以先测试下信号。

将接收模块延长以后(只需要延长下面两个屏的接收模块就可以了) 找块木板 后面固定屏幕用

把木板切制所需尺寸

我这里是木板小了  拿胶水拼一下

下一步就是把下面两个屏幕的搜频按键的正极移到上面两个屏幕的任意一个用不到的按键上,比如声音加减。

接下来就是电源问题了,将四个屏幕的电源全部连接到一起,然后用降压模块把电流降到5V

下面就可以开始拼装了 ,会有一大堆连七八糟的线,想办法把线压打看不到的地方

拼装完成, 用胶枪把屏幕外壳对接一下。

成品后正面的样子。

背面可以再用一块纸板或木板隔一下,要不线挺乱,很丑。

这里大家不用学 (错误示范)越搞越丑。

搞定!!!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用?

如果有几个人比赛的话,可以同时看几个人的视角啊。

网友B:
可以不拆接收模块呀!用sma延长线就搞定了。

网友:
土豪的想法我们是理解不了的

网友:
厉害了,看的过来不

网友C:
好像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啥技术含量。

确实是    就是拼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拆接收模块呀!用sma延长线就搞定了。

后面会突起一部分   没办法方平

楼主:
这东西便宜

网友D:
很久都不发帖回帖了。看了你这个我说一句。你这个成本有点高。工程也有点大。我们的方案是用一个显示器。加一台海康4路模拟硬盘录像机。模拟的录像机二手价格30-40元。老显示器30,50一台。你也可以用投影。或者弄个液晶电视。至于接收机。可以用飞手的视频输出送到录像机也可以弄个便宜的接收或者DIY一个4路开源的。

网友:
迷惑行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久都不发帖回帖了。看了你这个我说一句。你这个成本有点高。工程也有点大。我们的方案是用一个显示器。加 ...

按照你这样弄,体积有点大吧,不够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这样弄,体积有点大吧,不够便携

15寸正屏显示器。设备挂在显示器背后。很方便

楼主:
多人一起飞的时候可以同时看几个人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