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

楼主(2020-06-10):
炸鸡电调被桨叶打掉两颗电容,想补上试试,怎么确定型号呢?

网友:
再拆下一个电容用万用表量量,封装尺寸不熟悉就用尺子量,然后网上查查表,买就可以了。

网友:
60V  22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V  220uF 丢失的应该是贴片电容吧

网友:
如果力量大到能打掉焊接的电容,剩下的估计多有裂纹

网友:
这个电容我用表量过,好像就是电池电压。我的也掉了没管它也没事,后来小心起见在电调的正负极上加了一个规格更大的35V.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新人借贴问一下...

电池应该怎么选?
2寸机,轴距86mm
电机1104 8400kv
电调翼飞12A

买的二手机,卖家用的是高压3s11.4v,1100mah,50C

用什么样的电池应该怎么计算呢?

据说格式电池不错,可以用格氏3s, 750mah, 95c的吗?和上面那个电池表现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