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sd黄赛不死精灵重心问题

楼主(2020-06-10):
说明书标注的位置是从机翼前端尖处算起220 mm,然而实际机翼那里是平头的,如果按照这个算起220mm的重心位置很靠后。现在不清楚重心位置到底怎么算,是脑补出那个尖吗?请飞过的魔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90涵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90涵道吗

是的

网友B:
我是调到主起落架前面10mm左右位置比较好飞,这个机装70涵道6S的也很好飞了。

网友C:
应该是翼根,不是翼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翼根,不是翼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调到主起落架前面10mm左右位置比较好飞,这个机装70涵道6S的也很好飞了。

感谢回复,是我手指的地方吗?

网友D:
电池有固定的安放位置吧 电池重量跟官方推荐的不一样可以在基础上前后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固定的安放位置吧 电池重量跟官方推荐的不一样可以在基础上前后调整

请给出有价值信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给出有价值信息,谢谢

通俗来讲那个黑白圆圈就是重心点 220是个重心点的范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俗来讲那个黑白圆圈就是重心点 220是个重心点的范围值

22cm的范围值,没见过这么夸张的,够浮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调到主起落架前面10mm左右位置比较好飞,这个机装70涵道6S的也很好飞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我手指的地方吗?

对,差不对这个地方,好像也是加强杆位置附近

网友B:
这是当年装FMS70涵道,6S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年装FMS70涵道,6S的机子。

这机我装90涵道,按照你说的重心位置,电池放在了最靠后还头重,最后只能在喷口附近加了40g的铅块才配平。那你装的70涵道应该更难配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我装90涵道,按照你说的重心位置,电池放在了最靠后还头重,最后只能在喷口附近加了40g的铅块才配平 ...

动刀挖啊,尽量别配重啊。虽然原来尾巴有2个洞而且配了铁疙瘩,但没用,我是往后挖塞电池

网友(2020-07-23):
哪家买的?我问淘宝都没有了哒

网友:
这个涂装是谁搞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