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来了,配桨,配电机电调,螺旋桨拉力计算器来一个,附带教程

楼主(2020-06-11):
从此后,万事不求人哈。今天有点晚了,接下来我会出一个小教程,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软件配电机配桨配电调。友情提示,百度搜索能下载这个软件。

网友:
手机客服端看不到教程

网友:
看不到呀

网友:
没有教程哦!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又出了一大批35CC,60CC的电机。对电调工程师们又是一个考验啊。可以说全国模友都在找能完美驱动它们的电调。这软件这么好用吗?

网友:
发什么了????好像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电脑版也看不到

网友:
这确定有视频吗  表示电脑端没见到

楼主:
螺旋桨拉力计算器往下翻多图,附带教程。

楼主:
比如说飞机有1.5千克,如果需要2公斤的拉力,那么在拉力那里输入2000,选择手边的电池比如3s,桨叶数选2叶.我们在螺距输入手边有的桨,比如1407的桨,螺距输入7,直径输入14,单位选择英制。

楼主:
然后点击计算

楼主:
大家可以看到电流是71安,这情况就需要80安电调了。那么电机呢?注意看需用功率那里。照着功率选吧。

楼主:
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么大电流?可以小一些吗?答案是肯定的。怎么小呢?我们知道拉力确定2000克的时候,需要做的功,功率基本恒定的,那么想要电流下降些怎么办?对了,就是提高电压。那么我们在拉力2000克的情况下,把刚才算出来的数值删除只保留拉力数值,我们提高到4s电压,然后把桨换小一号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楼主:
现在的电流是57安,那么电调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用60安了?但是安全起见最好用瞬间电流能到80安的。以上就是根据需要的推力,可以计算需要的电调的用app粗略计算的方法。当然精细化的验证呢,建立大家有条件的用功率计,那个更准确。

楼主:
以上是电调电机的选择

楼主:
那么确定了电机电调以后,有朋友说,那桨我不会远。同理啊。桨,我们为什么会区分慢速桨和快速桨呢?大家注意看螺旋桨计算器这个app下面有一个滑流速度。

楼主:
无论桨的长度,慢速桨,螺距低,一般是带小数点的3.8或者4.7。快速桨螺距一般是5以上的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