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遥控器控制继电器,让他成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楼主(2020-06-11):
(无正文)

楼主:
工业遥控器,做了一半现在卡壳,继电器不会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继电器本来就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
原理上,需要接收器,解码芯片,达林顿管。

网友:
这个好做,我用天地飞控制高空作业车,继电器模块在淘宝能买到

网友:
试试两断开关对应的接收,正负极两种状态的电源,如果可以实现有电和断电就行,看多少V,然后找对应到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本来就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有整套的发射接收,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需要转换一下接收机的pwm才行,接收机输出是1000us到1900us这个范围,写个读这个范围信号的程序然后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才行

网友:
要看你板子的说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