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副翼直升机,如何设置遥控器

楼主(2020-06-11):
入模比较晚,都是无副翼K8,但是手上有个有副翼的亚拓,想要飞起来的话,遥控器是不是要设置混控啥的,对有副翼完全不明白

这个需要老玩家指点一二了,有没有教程视频,或者是教程贴的传送门也行,多谢各位!

网友A:
设置好你的十字盘类型比如120度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升级无副翼吧!毕竟什么年代了!没必要去折腾过时的东西了,就像桑塔纳再好那也是过去式了,与时俱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你的十字盘类型比如120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 入门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455

找了一下好像没有遥控器混控设置的教学

网友:
设置了十字盘就可以了,它是自己设置好的混控

网友:
不需要混控,有副翼最麻烦的就是通过遥控器调飞机的各种螺距,油门中电螺距0度,油门高点低点螺距12度-12度,循环螺距8度,然后尾舵机修正,行程,等等,无副翼陀螺仪上调的东西,有副翼全要靠遥控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好像没有遥控器混控设置的教学

这东西怎么可能有教学,当年都是外场活动一带一的,没路。
或者你直接搜亚拓的说明书照着做。

网友:
有副翼的飞机,你装k8就行了,把你的有副翼,看做是无副翼,跟着k8调参软件一步一步往下做就行了,现在一个k8才100多,一个能用的有副翼陀螺仪也要100多了吧

网友:
论坛旧帖有很多。一些遥控器的说明书也有介绍。你理解原理的话自己也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C:
确实是过时的东西了 。按楼上说的应该可以,直接按K8的设置调整。 我就献丑简单说下,如果不是3轴陀螺仪,遥控器上十字盘类型首先是HR3,基本都是这个,十字盘调整遥控器需要调整的是2个参数,一个是十字盘3个通道副翼,升降,螺距的 通道正反向,一般是1 2 6 通道 ,基本上如果是HR3类型,那么十字盘后面单独的1个舵机就是2通道,而前面2个舵机就是 1 6 任意。 另一个需要调整的参数是十字盘比率,也是这3个通道的。 前提条件,舵机,零件什么的都安装正确,由于副翼只有2个舵机控制,所以可以优先调整副翼,一般这个好调整,调整通道反向不行的话,就去调整副翼的十字盘比率。决定打舵方向的就是这2个参数,然后依次调整升降和螺距通道的通道正反向和十字盘比率,直到所有方向打舵正确。  另外说一点,大桨夹如果装错的话,螺距增大需要十字盘向下滑动,及其另类的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过时的东西了 。按楼上说的应该可以,直接按K8的设置调整。 我就献丑简单说下,如果不是3轴陀螺仪, ...

而装了K8, 或者飞控什么的,这个十字盘类型遥控器上的都不需要调整,直接H1就行,因为控制方式由陀螺仪和飞控接管了。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亚拓450SEV2的有副翼在飞,有什么好不好呢,反正我感觉有副翼调好了也是一样好飞的,十年前不都是用得有副翼么?有副翼机械调整的确要积累很多知识,如果初学目前相关资料需要你用心得去找,我是十年没飞了目前重拾“古董机”再次翱翔蓝天,也飞的挺好的感觉。

网友:
首先你得说出你亚拓什么机,都有哪些电子设备,有副翼关键在于陀螺仪和尾舵机,没有一个锁得跟棍子似的尾巴飞不爽的。

网友(2023-06-15):
我觉得有副翼一点也不难,设置好混控,中高低三个点都把十字盘调平,这个通过舵机中点和行程都能搞定,最后设置下总螺距最大行程,和循环螺距行程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升级无副翼吧!毕竟什么年代了!没必要去折腾过时的东西了,就像桑塔纳再好那也是过去式了,与 ...

蒸汽机都有人玩,有副翼为啥就不能玩了呢,这个不是跟不跟得上时代的问题,我就是比较欣赏有副翼的机械美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蒸汽机都有人玩,有副翼为啥就不能玩了呢,这个不是跟不跟得上时代的问题,我就是比较欣赏有副翼的机械美 ...

玩模型心态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玩,一种是好奇和研究,用玩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过时了,毕竟有副翼炸鸡一次修半天
如果是处于好奇和研究,那有副翼确实更有趣,无副翼旋翼头确实没有机械感可言,无副翼出现的年代比想象中早几年,我以为是2014年左右才出现的,好像2009年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蒸汽机都有人玩,有副翼为啥就不能玩了呢,这个不是跟不跟得上时代的问题,我就是比较欣赏有副翼的机械美 ...

我没有说过有副翼不能玩,我自己也留着一台有副翼。我是建议楼主升级无副翼,方便调机,至于你喜不喜欢有副翼跟我无关,所以不用以你的观点来回复我。